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求助:关于8255控制数码管显示的程序疑问

楼主(2007-11-13):
各位大虾,在下有个问题要请教。最近在做一个用8255控制数码管显示的程序。电路图已经设计好。是用了两片8255的六个口。其中一个口作位选,其他的口连接到数码管上,每个口分别控制6个或7个八段数码管。我现在再想让这些数码管同时显示数据,请问程序该如何写?请各位指教

进行动态显示时要注意什么?怎么同步显示数据?

网友A:
学校的实验课?

网友B:
dd

动态要注意扫描时间间隔啊,不要看着闪烁就好

楼主:
答二楼问

这不是实验课啊,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感谢大家给我出一些好的建议,不胜感激啊

网友A:
to 楼主:那就不要考虑用类似8255这样的“过时明星”

楼主:
to 5

没法啊,老板规定的,那可是老大啊,呵呵

网友B:
dd

老板也太土了.

楼主:
to 7

呵呵,是老板以为这个比较省钱的,再说我们做的机器要求不是太高,呵呵
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C:
把DATASHEET反复看10遍,就懂了

楼主:
to 10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给我说一下,我现在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啊,要是有时间就不会这么急了,呵呵。多谢了,兄弟!!!!!!!

网友B:
dd

你会扫描一位那么其他的就都会了

楼主:
to 12

那么时间间隔最好是多少呢?

网友D:
晕,真的还有用这个

网友E:
最怕遇到这种自以为懂的LB!设计就没有发展了!

网友:
很讨厌这样的提问方式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LZ第三次用这样的口吻提问了

网友F:
难道你是搞硬件的?

用软件实现应该很简单吧,动态扫描就好。

网友B:
dd

20ms内扫完全部的

楼主:
to 16

是啊,已经这样提问了三次了,谢谢还记得,呵呵。没有办法啊,刚开始做这个工作,而且老板要的很急。所以我也只好这样了,还请兄弟们多多指教!

网友G:
告诉楼主诀窍对付老板:

1、其他方法便宜
2、出活快
3、8255是旧片,产品不可靠

网友H:
串行

可用串行输入,再静态显示

网友I:
写过一个

我写过一个,不过用的是支持串行口得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