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3.3V单片机的引脚直接驱动LED,可行吗?

楼主(2009-04-09):
(1)想用3.3V单片机的引脚直接驱动LED,可行吗?

另外,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驱动电流2ma以下,高亮显示的LED的介绍,
请问大侠们,哪个公司有这类数码管卖,请告诉一下公司名称,谢谢!

网友A:
不加电阻的话看起来有点业余

楼主:
目前1——1.5K的限流电阻的

目前的假设是引脚2.7——3.3V供电,LED上压降0.7——1V,电流1——2ma,采用1——1.5K电阻,这个需要根据LED的规格来确定。

大家还知道哪家公司生产这样的LED,谢谢!

网友B:
LED上压降0.7——1V

有这么小压降的LED?

网友C:
呵呵,led不是普通二极管

网友D:
LED压降是2V左右

  采用灌电流PWM控制是可以直接接的,控制好PWM频率(200ms人眼视觉暂留)占空比(控制结温100度以下,保证LED寿命)

网友E:
当然有1V压降的LED

只是我们看不到它发的光,但眼镜蛇能看见

网友F:
一定要加R

网友G:
只要电流不超过LED额定值

保证亮度的就可以.

楼主:
电阻的大小是由LED的压降和驱动电流来决定的。

    电阻的大小是由LED的压降和驱动电流来决定的。

    to vwwj: 目前对LED的显示的想法是用每隔100——200mS扫描来降低单片机负载。

    另外,在网上搜“LED 2ma”就可以找到2ma工作的LED,有“一般LED的工作电流在十几mA至几十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

    虽然我们平常使用的LED都是20ma的驱动电流,但希望能找到2ma的LED来做下实验,颠覆一下我们的观念。

    请知道的大侠告诉我哪家公司有2ma以下工作的LED,非常感谢!

网友H:
RGB三色压降从1.2-3.2V差异很大。

网友A:
一般的LED多是1.6V的

网友I:
要看单片机端口驱动电流有多大

假设I/O口可以驱动15MA的话,就可以直接接,当然要加限流电阻,计算LED电流小于10MA。

网友J:
再怎么省还是不要省了这个电阻

网友K:
直接点数码管的我试过

显示两个数码管,理论上是两个COM扫描(A和B),我摸拟出8个COM,有6个COM是不点亮LED的。扫描顺序是AxxxBxxx然后循环,其中扫描到A和B时显示数据,x是关闭显示。我COM端和SEG端都没加电阻,直接接上IO口。

网友L:
贴片的0603的,就是2、3mA啊,5mA就很亮了

要睡觉了,88

网友M:
野蛮操作

引用 网友K: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5楼: 直接点数码管的我试过

显示两个数码管,理论上是两个COM扫描(A和B),我摸拟出8个COM,有6个COM是不点亮LED的。扫描顺序是AxxxBxxx然后循环,其中扫描到A和B时显示数据,x是关闭显示。我COM端和SEG端都没加电阻,直接接上IO口。

=============
恐怕MCU或LED不能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