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AD转换不用取样电阻可以吗?

楼主(2009-04-0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检测不出VDD的大小

直接接的话AD检测的值一直是FF
分压的话AD检测的值一直是R2/(R1+R2)*255

楼主:
分压不行吗,我把ADC参考电压设成一个固定值就可以是

吗,例如3V.

网友A:
另外接AD参考的话可以

AD输入不能高于参考电压

网友B:
选用内部参考电压

内2V,内3V都可以。

网友B:
更正

不好意思,没看清。用了内部电压后,分压电阻还是不能省。

网友C:
还是看看芯片的datasheet

有些时候,取样电阻不可以被省略,省略后有可能导致测量不准确或者不能测量的错误!

网友D:
参考要稳定才行的

你这参考和电源同步变化,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