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睿(Mikkon)单片机性能如何?

楼主(2009-04-09):
因为有一个项目选型有提案使用芯睿的MCU,而这个品牌的MCU我从未接触过,不知道其性能和稳定性如何,有没有使用过该品牌MCU的朋友可以说说,谢谢了

网友A:
又是一个垃圾产品罢了

楼主:
都是价格和解密惹的货

好的MCU价格太贵,一般点的解密又容易,所以很多客户就只有找这些偏门。

网友B:
性能的确不咋的

性能的确不咋的,至于什么地方不咋的,用了就知道。

网友C(2010-11-18):
毕业实习的时候用了半年Mikkon的IC,主要做一些智能小家电,后来觉得实在是没前途就没干了
只能用汇编,没有C编译器,似乎也没有可以转码的东东。
说实话性能不咋的,不过价格很便宜,相对来说性价比还算可以。
不过仿真器就不行了,会出现仿真结果很实际IC烧录效果不一的情况
如果做简单且成本低的的产品还是可选的。

网友D(2011-04-06):
回复 网友C:
说的太好了。芯片抗干扰太差,打电话离1米远程序跑的就不正常了。仿真的和实际烧录不一样,搞得我这几天头都大了。

网友E:
”芯片抗干扰太差,打电话离1米远程序跑的就不正常了“

这么严重?!不可思议!半导体有这特性吗????难道这芯片有无线电接收功能???

-----------------------------------------------------------------------------------------------------
”一般点的解密又容易,所以很多客户就只有找这些偏门“

这个理由比较强悍!!你们客户这是要做什么东西啊???

网友F:
9楼朋友是没有遇到过吧?
我测试过某款MCU写的家电方案,1米以内的距离打电话,射频干扰频繁让MCU复位或者跑飞,只能重新上电才能恢复!

网友G:
我用PIC的都遇到过程序跑飞的情况,不过就一次。
那天上午我们这一条街全部停电,下午来电了,车间里测试老是出问题。到了第二天又正常了,以后再也没发生过。到现在还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H:
用MK,还不如Hotek,MK功能基本上都是超HK的,只是价格MK要更便宜!

网友I(2012-09-10):
芯睿单片机确实便宜,我司为芯睿一级代理,有需要请q:2352081096

网友I:
芯睿单片机1.解密不容易 2.价格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还有就是我们是芯睿的一级代理,如需要请联系谢S18718935822 QQ1192295366:lol

网友J(2012-10-10):
首先在这里感谢所有支持我们及反对我们的朋友,如果没你们的支持我们走不到今天,也不会一直量上到如今这么多。如果没有你们的建议,我们也不会进步。确实在早些时候用我们MCU的客户有遇到过仿真器不好用等情况,谢谢你们的一路反馈,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改进,直至今天的仿真和实际一致。至于楼上说的我们的抗干扰不好?这个我个人认为看用在什么产品上,如果是一个IO型、商业级的芯片,你非要用到工业级产品上,那抗干扰确实不会太好,如果你将她和一些国际大品牌去比较他确实也不够好,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一个产品能用最低的价格的芯片,去做能达到这个产品要求的性能,这才是极致!希望您们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一定会让您们的付出得到更多的回报。谢谢!

网友J:
能做到同一功能的产品,为什么一定要用价格高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