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测温,是否可以用89C51这样的片

楼主(2009-04-09):
    最近想做个RC充放电测温的小东西,但方案一直确定不下,也没做实验。
    用89C51做,但是在网上看到51口的漏电较大(以前做东西,从来不关心端口漏电电流),且51的IO口的状态有限,如果是这样,测到电阻值肯定有影响.
    用查表查得温度,如果不准,或是数据跳动,是不是可以滤波,在软件上做做补偿。在硬件上用51做不知成本有多大,电路中不用比较器,就用几个电破电阻和NTC的热敏电阻,和一些电容.

   如果用代AD的片做,肯定有保证了,但我就是想用51做。
   有经验的工程师,进来发表下看法......

   似乎难度啊

   期待中.................

网友A:
很简单,加个三极管就OK了

因为89C51不是真正的三态,所以要加三极管

楼主:
?????

三极管能做放大用,做开关用,做非门用,还没听过三极管能用在三态上,能不能说下原理,让我也学习学习,谢谢!!!!

继续期待中,还没有更好的方案或是解决办法。。。。。。。。。。。。。。

网友B:
数字跳,那是因为状态不准确嘛

高低电平的状态翻转,受温度,电源纹波,线路杂讯影响,便有波动,于是便有了跳动,这种方法本来就不太精确,软件上把分辩率弄低一些便是了

楼主:
我晕,这么长时了

我晕,这么长时间了,没人回,难道以前没人做过个小项目。。。。。。。。 还是在期待..........

网友C:
51带AD的也很多,如果缺乏开发设备,STC也是一种选择

10块钱不到,直接串口ISP编程、调试,10bit的ADC……

网友D:
标准51的P0应该可以

楼主:
问7楼

标准51的P0应该可以?你说的,

那么可以在哪个地方?

为什么可以?

如果可以,和一般的RC测温相比,要注意哪些要点!!能不能说说,光说可以可不行哦!

楼主:
还是看客多啊!!!!

还是看客多啊!!!!

没一个出来聊聊的!!!!

网友D:
P0做普通IO是开漏的

也就是没有上拉电阻,普通51的上拉电阻是不可以禁止的,很麻烦

网友A:
因为P0没有上拉,所以要加一个三极管

在此作为开关三极管使用。

网友E:
可以还是不可以

2051可以,这里先不要讨论I/O漏电流的问题,89C51内部没有比较器,不可以的!

网友F:
不考虑太高精度,所有51都行

网友G:
不考虑精度我有招

目测,看像多少就说多少,反正不要精度,有误差是允许的。

网友A:
做到1度精度是很轻松的

所有的有IO的MCU都可以完成这个RC测量

网友H:
比我还呆板

这么复杂干什么?加一个555做振荡器,什么积分都解决了,还省着,不用AD

楼主:
受教了

做做实验看看

如果有好的建议或是想法,请继续水.......

看来 "yewuyi" 在这方面很有心得啊,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I:
RE

www.zlgmcu.com

网友J:
用DS18B20就行了

网友K(2011-08-16):
CD4066 具有三态的输入输出

网友L:
不是不可以,但需要很多的精力在调校算法上。玩玩可以,但上批量会是一个噩梦。
得先用已知的电阻推算出一个校正算法或校正表,以此来计算被测电阻。

网友M:
完全可以 在淘宝上看到的,应该是RC测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