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9S52串口问题

楼主(2009-04-09):
用两个单片机通讯,实现数据交换,但为何只能收到一个数据?

程序如下:
A机程序:   功能:接收数据

    while(1)
     {

      dely(200);
      dely(250);
      led=1;
      Delay(6000);
      disp_time();

      disp_P3();
      disp_P2();
      disp_P1();
      disp_P0();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

   if(RI)
   {
      led=0;
      RI=0;
      buf[0]=SBUF;
      if( buf[0]!=0xaa)
      return;

      t=0xfff;

      for(i=0;i<7;i++)
      {
           while(!RI)
         {
            if(t<10)
              return;
            else
              t--;
         }
         buf=SBUF;
         RI=0;
         t=0xfff;
      }
      flag=1;
      count_rx=200;

   }

}

B机程序: 功能发送

while(1)
 {

    dely(200);
    dely(250);
    led=1;
    Delay(6000);
    EA=0;
    I2C_Gets(0xd0,0x00,7,time);
    EA=1;
    for(j=0;j<1;j++)
     {
      led=0;
      SBUF=0xaa;
      for(i=0;i<7;i++)
      {
       TI=0;
       SBUF=time;

       //while(!TI);
       //TI=0;
      }

     }
     led=1;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TI=0;
}

楼主:
期待大家分析下原因...

现象描述:接收到MCU只能收到除了 0xaa以外的1个字节 。

其他的数据都是00

网友A:
B机程序有问题

楼主:
高手能否说的详细点?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楼主:
继续等待中.......

楼主:
还在等待中.........

楼主:
问题补充

只能收到最后一个字节数据

网友B:
TI=0; ===>> while(!TI);TI=0;

网友C:
好像2个程序都有问题

1、接收程序,数组下标用的是局部变量,要改成全局或是静态变量
2、发送程序要等待发送完成一个字节,在发下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问题解决

关闭串口中断,用查询就可以接收全部数据
但用中断(清TI)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