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Keil 调试和仿真程序时如何实时查看自定义变量的值

楼主(2009-04-09):
在用keil 程序调试仿真时如何查看自定义变量的值
比如:COUNT  EQU  40H
在程序中会不断改变COUNT的数值,如何查看某一时刻COUNT变量的数值是多少?
memory window 显示的好像是ROM的值,而不是RAM的值,我们的自定义变量应该是定义在用户RAM中的。
烦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在MEMORY窗口中看,内部数据可用I:地址和D:地址查看

楼主:
的确如此,非常感谢!

网友B:
我的8.02好象内存窗口都不行,按住下拉条,整个屏幕显示绿色

网友C:
那不是要知道变量储存的地址?

symbol window 下可以看到局部变量的值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汇编,没有局部变量的概念。

网友B:
变量直接在变量查看窗口方便些

网友D(2014-07-29):
輝常老滴帖子,卻輝常有用!

网友E:
确实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