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 IC 失效问题

楼主(2009-04-09):
  我的一片AT89S52 程序用ISP方式写入,校验正常后在实际电路中运行却出现异常,没有任何反应,用万用表量测相应输出引脚电压,似乎没有按程序规定输出。
但是用另外一片AT89S52以同样的方式写入程序并校验正常后,装入同一块电路运行则一切正常,完全实现预定功能。
可以肯定的是程序没有问题,ISP也没有问题,问题一定处在AT89S52上了,只是不知为使么出现此类问题?
注明:该片IC之前经过约半年时间的使用,后来失效了,这里想请教其失效的原因,以避免类似一场再次出现。

网友A:
重新烧写程序,能否恢复正常?

网友B:
写个程序,让每个脚都输出方波,看看是那一只脚失效了。

网友C:
以前共擦写多少次?

FLASH有个擦写寿命,好像是1000次。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重新烧写后,问题依旧存在,还真有可能是那两个输出引脚

先谢谢大家指点!
没擦写过几次,应该不是寿命问题,而且程序烧写完成后,校验没有问题,只是运行时没有输出,我得先试下其他引脚了

网友D:
程序,硬件,IC都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