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上下电93C46数据被修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13):
(无正文)

网友A:
re

还是先从程序上找找BUG吧,我以前做数据存储时也出现了flash数据丢失问题。开始一直怀疑硬件问题(正好发现好多网友也发现这个问题,大家都说有丢失数据的问题,也都怀疑硬件)。最后查了1个多礼拜,最后还是发现自己读写数据的时候延时不够。

网友B:
俺有办法收拾~~~不过...

楼主:
93C46的接法

93c46的1脚接P35,2脚接P36,3和4脚接P37,8和6脚接5V。这几个端口紧靠晶振。晶振外壳已经接地。晶振回路被地包围。但是93C46离晶振比较近。晶振会不会干扰93C46而导致误写?

网友C:
dd

晶振被干扰还差不多,多查查你的软件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读取失败的情况

我也遇到过读取失败的情况,开始以为是数据被修改了,后来才知道是没读出来,读出0xff了,我就加了一段,只要读到0xff,就重新读,除非连续几次都是0xff才认可;

网友E:
频繁上下电,会造成EEPROM数据写错.

网友F:
呵呵,你的掉电时,写数据时电平稳定嘛?

如果掉电时,时间够写,可以写好后读一遍,校验哈,而上电后读时,可以延时一段时间,等电平稳定,可以多读几次,确认啊。

楼主:
有没有硬件上的原因?

以前这个产品是插件的。频繁开关机也有掉数据。这次改成贴片后似乎更容易掉数据。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贴片的东西不同与插件的。直插的P87上电瞬间不会乱闪数字。但贴片的P87就会。是不是在复位没有完成之前IO口不稳定导致改写?我用的是P87C52X2BN(直插)和P87C52X2FBD(贴片)

网友G:
加上三重纠错的程序

时间上慢不了多少的

可靠性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