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方面--希望大家看看,提提方案

楼主(2007-11-13):
用一种方法带动直径15的齿轮
-----------------------------------
要求:1、声音低于12分贝
      2、左边方向-转动角度200度,右边方向-转动角度200度,这个需要控制的,比如通过一个按键来控制,按一下左边方向-转动角度200度,再次按一下右边方向-转动角度200度
----------------------------------------------
希望大家多多提提方案。。。。。

网友A:
是只有200度一种角度?还是角度也要调节?

网友:
伺服嘛,国产的就够了,三千多点

楼主:
回答wqb202 ,是只有一个角度的

楼主:
回答5880527。伺服的声音够低吗

网友:
伺服的声音当然很低的呀,很快时都几乎听不见它的声音

只是不知道你需要多大扭矩和速度,还有精度。估计用伺服有些浪费了点

网友B:
小功率的步进电机驱动几十块钱搞定,基本没有噪音。

网友C:
用带变速的直流电机

扭矩够大,声音也小,再用两个光藕限位

楼主:
回答楼上的人:要驱动的力很小 50-100克的力

网友D:
“声音低于12分贝”--LZ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

到底是什么东西上用???

网友E:
用步进电机,搞个8细分的驱动应该OK了

网友F:
建议步进电机

可以保证精度,准确停止
其他的电机不是很了解

网友G:
12分贝?

呼吸声音都超过。

网友H:
12分贝?

用于做什么啊?什么东西要求这么高啊

网友I:
步进电机吧。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