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4046与单片机的配合?在线等!!急!

楼主(2007-11-13):
偶用4046倍频,想用单片机实现分频功能。
为什么我单独用分频器配合4046时是正常的,可我用单片机取代分频器是就不对了。我测过了,单片机单独分频也是正常的,就是和4046一搭配,不论怎么分频从4046出来的总是64KHz不变的频率了!
希望你们能帮帮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呢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还是我没有说明白啊!!!!

网友A:
dd

不明白 现在是午休时间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总算有人回我了 尽管你没有帮我解答问题 但我还是很感谢你 祝你午休愉快
have a good nap!

网友A:
dd

你没说明白是怎么搭配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哦 我是把1个500Hz的频率接到4046的14脚 4046的4脚接单片机的T0脚 Timer0用作计数器实现分频,然后让P1.4出分频后的信号接入4046的3脚 这样从4046的4脚出来的信号就应该是倍频后的信号了.
不知道这样为什么不行?

网友A:
dd

那你有没有测从单片机出来的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B:
4046是锁相环,不是"锁频环"

你用单片机,只能分频,不能保证相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我测了 如果单独用单片机分频出来的信号是正确的 既给T0口一个信号然后计数分频 可我与4046接上后就不正确了 从4046的4脚出来的信号总是67KHz的信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相位的比较不是集成在4046的鉴相器中了么

网友C:
re

按你这样来说,好像是锁相环没锁定。

楼主:
按你这样来说,好像是锁相环没锁定

那请教一下我该什么地方如何改进一下呢

网友D(2013-09-04):
顶一下,楼主上一个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