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结果adcdre=158,但是v_low=1,应该v_middle=1才对呀。

楼主(2009-04-10):
if(FADCIRQ)
  {
   FADCIRQ =0;
   FADCIEN =0;
   FADS  =0;
   adcre=ADR
   if (adcre>=164)
      {
     v_high=1;
          v_middle=0;
          v_low=0;
      }
    else    if (adcre>=123)
               {
                 v_high=0;
            v_middle=1;
            v_low=0;
          }
      else
               {
           v_high=0                               v_middle=0;
                v_low=1;
                }
    FADCIEN =1;
    FADS  =1;    //proceed adc
 }

网友A:
后面用一下,如果后面没用,结果可能会被优化掉。

楼主:
不理解“后面用一下”,能说更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
就是你计算出这个数却没有用这个数,便宜器可能认为没有

把它优化掉。。。    你可以在后面随便用一下,这样编译器就认为这个数是有用的,不能乱优化。。。

楼主:
你说的是变量adcre吗?改成下面还不行。

    if(FADCIRQ)
  {
   FADCIRQ =0;
   FADCIEN =0;
   FADS  =0;
   adcre=ADR
   if (adcre>=164)
      {
          temp=adcre;
          v_high=1;
          v_middle=0;
          v_low=0;
      }
    else    if (adcre>=123)
               {
                 temp=adcre;
                 v_high=0;
                 v_middle=1;
                 v_low=0;
               }
           else
               {
                temp=adcre;
                v_high=0
                v_middle=0;
                v_low=1;
                }
    temp=adcre;
    FADCIEN =1;
    FADS  =1;    //proceed adc
}

参加金升阳电源设计及应用研讨会,赢取丰厚礼品!(北京站-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