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成长记--DS18B20数字温度测量芯片C源程序

楼主(2009-04-12):
//18B20单线温度检测的应用样例程序
//用三个数码管显示,P2.0,P2.1,P2.2接三个位码,P2接段码,P1.7接18B20的DQ
//This program comes from the MCU开发板,it can`t show the minus temperature on the leds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seg1=P2^0;
sbit seg2=P2^1;
sbit seg3=P2^2;
sbit DQ=P1^7;//ds18b20 端口
sfr dataled=0x80;//显示数据端口,P0
/**********************************************************************/
uchar temp;
uchar flag_get,count,num,minute,second;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7段数码管段码表共阳
uchar  str[3];
/***********************************************************************/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void);
uchar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main()
{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TH0=0xef;
TL0=0xf0;
IE=0x82;
TR0=1;
P2=0x00;
count=0;

while(1)
{
   str[2]=0xc6;//显示C符号
   str[0]=tab[temp/10]; //十位温度
   str[1]=tab[temp%10]; //个位温度
  if(flag_get==1)  //定时读取当前温度
    {
  temp=ReadTemperature();
  flag_get=0;
    }
  }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中断,用于数码管扫描和温度检测间隔
{
TH0=0xef;//定时器重装值
TL0=0xf0;
num++;
if (num==50)
    {num=0;
      flag_get=1;//标志位有效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minute++;
          }
      }
count++;
if(count==1)
   {P2=0xf7;
    dataled=str[0];}//数码管扫描
if(count==2)
   {P2=0xfb;
    dataled=str[1];}
if(count==3)
   { P2=0xfd;
     dataled=str[2];
     count=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
//18b20初始化函数
u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5);
 return (x);
}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5);
 }
 return(dat);
}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delay(5);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float tt=0;
while(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00);
while(Init_DS18B20());//why initial again?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b<<=4;
b+=(a&0xf0)>>4;//b and a make the 8bit of the temperature
t=b;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网友A:
单总线的精华是搜索命令

楼主:
搜索命令?

  搜索命令是不是指单总线上挂多个18B20时找出某一个特定的18B20?

网友B:
搜索线上都有哪几个...

网友C:
楼上高见

网友D:
温度只有两位数?

程序好像是这样。

楼主:
恩,只有两位数

网友D:
那为何显示三位十六进制数?

我用来显示后发现是三位:如:202---1dc---1ac  十六进制的

网友D:
为何转换后显示三位都是0 ?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0xf0)>>4;
t1=b&0x0f;
t2=(a&0xf0)>>4;
t3=a&0x0f;

t4=b/100;
temp=b/10;
t5=temp/10;
t6=temp%10;

           cs1=1,cs2=0;
           wrlie(10);
           wrpage(0x02);
           wrchar(t);
           wrchar(t1);
      wrchar(t2);
      wrchar(t3); //显示十六进制数

      wrlie(16);
           wrpage(0x03);//显示十进制数
      wrchar(t4); //显示十位数
      wrchar(t5); //显示个位数
      wrchar(0x27);//显示小数点
      wrchar(t6); // 显示小数位

楼主:
楼上的,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得到的温度数据 是一字节十六进制数

转换为十进制BCD码后,怎么都是0 (三位0) 呢?

网友E(2009-05-22):
测量芯片应该用LM75噻

网友D:
读到的原始数据如何转换为实际的温度

如:0180h,01e9h,01f6h,020ah,021dh,等等

如何转换为温度呢?

网友F(2009-10-28):
我想问下 我的测温程序跟你的很类似  几乎一摸一样 为什么程序下载进去之后 八个数码管全部亮着  没什么反应 很是郁闷

网友G:
回楼上的
数码管有共阴极和共阳极之分

网友:
如何
多个ds18b20程序

网友H: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个程序,好像是开发板的配套程序一个字没变发上来了啊???????

网友I(2011-03-19):
你这个程序可以显示零度以下的读数吗?我用你的程序好像不能啊,请指教

网友I:
自己看错了,你已经说了,不能显示零度以下的,呵呵,我英语有待提高啊

网友I:
请问怎么显示零度以下的温度啊?请求指教,谢谢啊

网友J:
拿走参考了,谢谢楼主

网友K:
74930402欢迎单片机初学者加我群

网友K:
http://blog.sina.com.cn/521lah
欢迎单片机初学者上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