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汇编中进栈出栈问题!!

楼主(2009-04-12):
请教:  PUSH R5
       ...........
       POP R5
是否合**?
如不合法请问怎样能保存当前寄存器的植??

网友A:
PUSH 5 POP 5

网友B:
一般是这样

PUSH ACC
PUSH PSW
PUSH DPH
PUSH DPL

......

POP DPL
POP DPH
POP PSW
POP ACC

网友C:
这样

PUSH AR5
...........
POP AR5

网友D:
在用C语言的时候可以转换存储空间!

楼主:
2 楼的朋友说的编译通过且验证正确!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的支持!!

网友E:
51的压栈指令只针对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