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跑飞

楼主(2009-04-14):
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没有响应,但是模块输出电压正常,应该是跑飞了。不想用看门狗,因为程序有点大,算程序时间太麻烦了。不知道有各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在程序空白空间填入复位入口

楼主:
还剩下几K的程序空间,怎么填呀?

楼主:
其实我是想知道

我也知道在空白处填上软件陷阱指令,现在问题是,我空白代码区有2K多,我怎么样才能把代码填上去呢?就是我怎么控制去写一个2K多的软件陷阱程序呢?

网友B:
这还不容易,写常数进去。

1、汇编语言:
ORG  XXXXH  ;空白区地址
DB 02,02,02,02,02,02,02,02,02
DB 02,02,02,02,02,02,02,02,02
...........
END
复制、粘贴吧

2、C语言

char const arr[ ]={02,02,02,02,........};

连接定位在代码空白区即可。

楼主:
再问个问题,假如空白区域是NOP的话

那程序跑飞后,理论上是不是应该可以再自己跑回来的?

网友B:
是。回到0000H。

所以你的跑飞程序,是进入了死循环,挖陷阱没有用的。

再有,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实验室环境下,程序跑飞,那是程序的缺陷。

当然有时候,就是故意让程序跑飞,然后看看能不能冗余程序拉回来。

网友C:
建议认真考虑下刘前辈的意见

    “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实验室环境下,程序跑飞,那是程序的缺陷”

楼主:
“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实验室环境下,程序跑飞,那是程序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是从逻辑上程序没有问题,况且,它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才跑飞的。这个相当郁闷,想不明白

网友B:
好办。

挂上仿真器全速运行。

利用仿真器的好处是:全速运行时,任意时间T按停止键,程序都停在T时刻的指令地址处。
  这样,当程序跑飞时间T,按下仿真器程序停止键,你就很容易可以知道自己的程序在什么位置死循环。

网友D:
陷阱要处置各标志

尤其是中断

楼主:
让我最郁闷的是仿真器上没有这个问题

我又试了看门狗,因为有定时器中断,我就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喂狗,有一次成功复位了(狗超时),但是还是会跑飞。不知道现在算是跑飞还是死机。

网友E:
仿真看不到,很奇怪哦

有的仿真器,几乎什么问题都能仿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