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旋转编码器,帮我指点下。。

楼主(2009-04-14):
我先画了下原理图,大家看看。指点下错误啊!!
程序很迷茫啊,没做过脉冲计数这种。。有谁做过给我发些资料吧
谢谢啦。我的邮箱:71914423@qq.com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有多种输出方式,一般是推挽的多。。。

他的供电跟你的供电可以共地也可以不共地;
一般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比如8~32V;
具体要看资料。。。
你把光耦隔离的输出,接到外部中断是比较好的;
这样来一个脉冲,计数一次;
如果考虑到+ - 数
那可以使用74hc74硬件鉴相得到方向信号
因为A、B是正交的波形
别的没有什么了
都是软件算法的事情了
去找旋编厂家的资料吧。。。

网友B:
建议对编码器输出信号整形

以便输出比较纯正的信号(要把信号整形到0-5v或0-3.3V)

这样在单片机或其他方式(如8253)计数时候不至于误码影响速度精度

网友A:
嗯嗯使用一片hc14是个不坏的注意。。。

楼主:
感谢hq_y li_mu

hq_y 我也正在头痛鉴相的问题呢
74hc74硬件鉴相得到方向信号,这个怎么连呢 什么原理啊?

li_mu  对输出整形的话用什么芯片呢?  麻烦提供点方法 谢谢啊

网友A:
如何鉴相:

d触发器,A接cp、B接d,Q输出就是方向信号。。。

网友C:
如果速度不快的话,也可以看看我前几天的讨论的软件方法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10599

网友D:
建议先拿示波器看一下

用软件鉴相就行了。
A,B输出的是相差90度的两个方波,方向不同相差就不同。你拿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波形应该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不过要注意A,B输出最好用个小电容滤一下毛刺。

楼主:
问一下 hq_y

74hc74 输出Q接哪里呢?
是不是接个IO口,然后看它高低电平判断正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A:
74hc74 输出Q接哪里呢?

可以接到任何一个I/O口上。。。

网友E:
硬件没问题, 给你一个算法

P1.2    0  0  1  1  0  0  1  1 ....
P1.1    0  1  1  0  0  1  1  0 ....
        0  1  x  2  0  1  x  2 ....

        TICKS4DISPLAY EQU 8

        P_A      BIT   P1.1
        P_B      BIT   P1.2
        P_A_BAK  BIT  20H.1
        P_B_BAK  BIT  20H.2
        P_CT    DATA  30H
        TICK    DATA  31H
 ;---------------------------------
       ORG 000H
         NOP
         AJMP START
       ORG 000BH   ;;;INT T0
         JNB P_B, L_T0_0X
         JNB P_A, L_T0_10
         AJMP L_T0_11

       ORG 050H
L_T0_0X:
        JB P_A, L_T0_01
           ; L_T0_00
           NOP
           NOP
           CLR P_A_BAK
           CLR P_A_BAK
           SJMP L_T0_EXIT

L_T0_01:
          SETB P_A_BAK
          JBC P_B_BAK, L_T0_01_10
;L_T0_01_00:  ; 00 到 01 OR 01到01
            NOP
            DJNZ TICK, INT_RET
            SJMP L_T0_EXIT

L_T0_01_10:  ; 10 到 01
            DEC  P_CT
            DJNZ TICK, INT_RET
            SJMP L_T0_EXIT

L_T0_10:
           SETB P_B_BAK
           JBC P_A_BAK, L_T0_10_01
             ; 00-->10 OR 10->10
              NOP
              DJNZ TICK, INT_RET
              SJMP L_T0_EXIT

L_T0_10_01:  ; 01 到 10
             INC P_CT
             DJNZ TICK, INT_RET
             SJMP L_T0_EXIT

L_T0_11:
       ;p_b=1 p_a=1 不处理
       NOP
       NOP
       DJNZ TICK, INT_RET
       SJMP L_T0_EXIT

INT_RET:
       RETI

L_T0_EXIT:
         ;  DJNZ TICK, INT_RET
         MOV TICK, #TICKS4DISPLAY
         ACALL INT_RET
            ;------ DISPLAY 模块
            ;------ KEYS  模块
            ;....
         RET

网友E:
MAIN_LOOP

    MAIN_LOOP:
 ;SUB_RUN:
        CLR A
        XCH A, P_CT
        JZ  RUN_EXIT
          MOV B, #00
          JNB ACC.7, L_RUN_INC
            MOV B, #0FFH
L_RUN_INC:
            CLR ES
              ; 在UART中断要发送RUN_L 时,
              ; 把RUN_H, RUN_M copy 到 run_h2, run_m2
              ; 后继发送run_m2及run_h2,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ADD A, RUN_L
            MOV RUN_L, A
            MOV A, B
            ADDC A, RUN_M
            MOV RUN_M, A
            MOV A, B
            ADDC A, RUN_H
            MOV RUN_H, A
            SETB ES

            ACALL MODIFY_DISPLAY_BUF

RUN_EXIT:
            ;;;;;;
            ; .......

            AJMP MAIN_LOOP

网友F:
中断采样即可, 速度不快的话,

或者用AD采样,1个IO,要注意波形的最小时间

网友G:
呵呵,一个小小编码开关又光藕又中断,AD采样什么的

直接A,B上拉后接I/O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dengm mcufan001

亲爱的dengm ~ 谢谢你啦!  汇编好久没用了 还没仔细看呢 先记下来!!
好好研究下!!
用IO 接收   用算法做 好麻烦啊
我也准备用外部中断做~就不清楚转向问题了  准备用硬件鉴相

mcufan001  大哥。。你算法用的好,编程猛 肯定硬件就简单了么!
对于初学者。宁愿硬件麻烦一些 也希望编程简单些啊! 调试很麻烦的

楼主:
尴尬!

我上边说的话好像很矛盾啊  呵呵
一般硬件简单  编程也简单些!  呵呵

网友E:
12MHZ 51, 20周期定时, 可达 0.7百万步/分

楼主:
12MHZ 51, 20周期定时, 可达 0.7百万步/分 ?

12MHZ 51, 20周期定时, 可达 0.7百万步/分   ?

怎么讲?

网友H:
想复杂了,明显是消费品和普通仪器上的那种手动型

的编码器,俗称“飞梭旋钮”。一周才十几二十来个点……随便两个I/O口都可以处理得很好。

如果是测速所用的码盘,一般就不是这种电路可以搞定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