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汇编程序

楼主(2009-04-14):
(无正文)

网友:
LJMP和LCALL跳得比较远吧

不管怎么嵌套,RET总是回到你最近一次调用的函数的下一指令

网友A:
不必深究

对初学者来说,只要知道LJMP跳转的范围比AJMP和SJMP远就可以了
如果写JMP,那么有的编译器会自动根据跳转范围确定用LJMP还是AJMP,有的不行
CALL指令类似
注意JMP同时还是散转指令,知道就行

网友B:
LJMP是长跳转指令,LCALL是长调用指令

LJMP是长跳转指令,LCALL是长调用指令
LJMP跳转之后不会返回,LCALL是调用子程序,是要返回的
子程序都有返回指令RET或者中断子程序的RETI
JMP与CALL的区别同上

RET的返回位置应该是返回调用该RET所在子程序式前的位置,嵌套的话一层一层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