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变3.3V来供给单片机用电的问题?

楼主(2009-04-14):
现在有5V电源,我要用到一个LPC901单片机datasheet上工作电压是2.4--3.6V
,现在我没有用到稳压块,用了两个1N4148串联,来稳压,得到电压3.6V,
此单片机主要用来计数和控制一个LED用的。我知道二极管会受到温度等影响,还有在单片机负载重时可能电压不稳。但是我想问一下 ,这种接法是否可行,请详细解说一下,可能会引起的那些奇怪问题?

网友A:
用个稳压片子多好啊,4148小电流时,压降可能只有0。3V

楼主:
问题

因为现在硬件别人已经做好了,在做工作实测电压3.6V(静态)。不能改了。但我总觉得会出问题的。

网友A:
从你负载电流猜,欠电的可能不大,过压到有可能

楼主:
过压?

过压有没有可能使程序跑飞?此硬件用的有点奇怪,有的机器上使用的话,一年都很正常的,有的机器上有1个月就出事了,这样看的话,是软件有毛病呢?还是硬件呢?我怀疑这个电源有点问题,但是老板总是怀疑软件上的毛病。

网友B:
要求不高可以用

在要求不高的环境中,用2个二极管降压是可以的,一般可以在输出端,再并联一个1K的电阻更好一些。这种电路我经常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