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用过这样的12864液显模块

楼主(2009-04-14):
   手里有一个12864的液晶 ,可是是16脚的,背面写着12864-8,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用的什么驱动器,不知道型号,也无法找datasheet,不知哪位朋友有用过这样的LCM,

网友A:
丢垃圾箱吧

网友B:
哦,我知道了!

16脚,估计是断了4根脚

网友C:
一般是二十个脚的LCD模块

楼主:
的确只有16脚

网友D:
图片

你LCD把图片贴出来才能认出啦啊,你这样说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