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C8051F330的AD问题, 不准哦

楼主(2009-04-15):
请高手指点一下,现在AD很不温度  比如内部温度传感器=776mv+2.86*T
 0度时候 应该776*1024/3300=240 室温下应该>240 室温下读10次有7次是小于240,  测外部电压也跳动很大,现在用的电池过1117给弹片机供电的,就一就小系统板加个电位器调AD电压,3。3v VDD做基准   比如温度,这样的数据都没得滤波

                             AD设置如图

网友A:
3。3v VDD做基准

不准是应该的

楼主:
问题是非常不准。。。

网友B:
用内部基准时,那个基准的负极应该接地

不然结果都是错的。 我用350的时候是这样的,330我不太清楚。 不过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C:
估计是IO口没有配置对吧

网友D(2013-06-18):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使用C8051F120片内温度传感器.片内温度传感器采样,为什么ADC0H和ADC0L始终等于0XFF和0X0F?具体程序见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757,不知道有什么高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