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IO口怎么能做到高电平输出5V,低电平输出0V

楼主(2009-04-15):
3V IO口怎么能做到高电平输出5V,低电平输出0V?

网友A:
加电平转换IC

网友B:
直接用开漏模式加5V上拉

  前提是IO口能耐5V,不过现在很多单片机都符合这个标准

楼主:
加电平转换IC太贵了,不知能否只加电阻可以做到?

网友C:
...

三极管加5V上拉就可以了吧。

网友D:
1.用三极管和推挽输出 2.用开漏输出和5v电阻上拉

1.用三极管和推挽输出
2.用开漏输出和5v电阻上拉

网友E:
两个三极管解决

网友F:
用两个电阻分压也可以的

网友G:
742HC245

之类的

网友H:
这取决于芯片设计

像C8051禁止弱上拉后,可以外接电阻上拉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