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一个带PWM,ADC的单片机芯片,能控制电机恒定速度转动

楼主(2009-04-15):
我说的是芯片只用一个,取样电阻直接接到单片机AD输入端。

网友A:
跟ADC有何关系呢?

楼主:
取样电机电流

网友B:
应该去测电机的反电动势

通过同时取样多点电流和电压来计算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得出电流和占空比的关系,因为

要实时检测,及时调整

网友C(2012-05-24):
回复 楼主:
楼主,不知道您的这个利用ad闭环反馈的程序写好没有,能否分享一二呢?

网友D:
如果只是要电机恒定速度转动的话用得着单片机吗。。。

网友:
如果是加上不同的负载,还能恒定速度,这个就厉害了。

没有加负载的电机。好像没有用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