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复位端直接接地可以么?

楼主(2009-04-15):
51单片机的复位端直接接地可以么?

网友A:
不复位,应该可以吧。还真没试过了。

网友B:
51的复位一向靠不住,不复位估计更靠不住

网友C:
有时可以

网友D: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51单片机的复位端直接接地可以么

这个我调试的时候遇到过 不注意 就接地了 结果不好使

网友F:
好像启动有点困难

单片机启动时需要复位脚给一定的电平信号,直接接地,你的电平信号从何而来?再说了,你能不能保证你的地就是绝对的地呢?还是按设计规范来的比较好!

网友G:
不行!

这样上电复位不可靠

网友H:
标准51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