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的观点很新鲜,能把你看到的**的链接说说么?

楼主(2009-04-16):
  最近计算机运行缓慢,担心是由于,运行了单片机仿真软件造成计算机系统内核,或是硬件方面的损坏,最近看了一篇**,说编译,调试C语言代码时,有些程序可能对计算机有害,甚至害有可能损害计算机硬件,哪位大虾对此有研究,给小弟点心理安慰吧,但我要听实话,究竟对计算机有没有损害?谢谢

网友A:
编译时要产生大量临时文件,对硬盘是有一定伤害,但是不

对其它硬件就没啥影响了。电脑用久了自然就会慢的,是因为软件装多了,有垃圾,还有数据库变大了。

网友B:
晕,电脑只要运行,硬盘肯定有损的。。。

LZ,额,貌似文科生,,,单片机编译怎么特别的影响到其他硬件?

网友C:
今晚天就要塌下来了,安慰下楼主

大实话,有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网友E:
有!

多运行一分钟计算机寿命就少一分钟

呵呵,开个玩笑,没听说过有什么影响

网友F:
搞笑

很久以前,应该是一个很遥远的年代了,我听说过一种bios病毒,对电脑的硬件有很大的杀伤力,但是现在没听说过了。
再有就是,你觉得软件能对硬件造成多大的影响呢?电脑本来就是消耗品,你要是不用它也会坏!

网友G:
BIOS病毒又不会真的损害硬件

只是把BIOS的firmware烧掉而已。
倒是听说过改显卡驱动会弄坏显示器,不过现在的显示器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H:
怕这怕那的,建议LZ别用电脑了

电脑不管用不用,都是有损的

网友I:
楼主是不是文科出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