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小数如何表示???

楼主(2009-04-16):
小弟还没有接触过AD转换器。现在看到一个16位的AD转换器,是串行出,就是数字信号只有一个输出引脚的。小弟一直有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他是如何来表示模拟电压的小数点后面的值得如2.12345V,基准5V。那么AD是如何输出的?????请用二进制表达?

网友A:
ADC的输出结果,

是实际电压值与基准电压值之间的比值,再扩大2的N次方的结果。其中N为ADC的位数。

楼主:
还没是没怎么懂啊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A:
如下计算

2的16次方*2.12345V/5V=27832=0x6CB8

转换为二进制就是11011001011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