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定义为什么错了?

楼主(2009-04-16):
const uchar *weekday[7] = {"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

编译错误提示:被设定初始值的必须是常量

这是为什么呢?
我改成const uchar weekday[7][9]也不行,换成提示长度与定义不匹配。
该怎么改正?

楼主:
Wednesday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前一种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const uchar weekday[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