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4怎么了

楼主(2009-04-17):
请大家帮我看看,我们买了几个0804,通过程序测量的结果如下,有29个不对的值,我们又换了个片子,发现换一个片子得到的又是一组新的坏点值,而且同一个片子几次次测量得到的是同一组值
大家认为是这个几个芯片都坏了,还是程序的问题,AD0804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拜托大家帮我看看,先谢了!

-2        001#0804  数值-32程序
-1        实测电压    显示值X    理论值    差    备注
0        无        0    0    无
1        无        1    -1    无
2        无        2    -2    无
3        0.071    3    3    0
4    1    0.083    15    4    11
5        0.101    5    5    0
6        0.121    6    6    0
7        0.135    7    7    0
8    2    0.155    15    8    7
9        0.175    9    9    0
10        0.191    10    10    0
11        0.211    11    11    0
12        0.229    12    12    0
13        0.249    13    13    0
14        0.271    14    14    0
15        0.281    15    15    0
16    3    0.302    31    16    15
17        0.319    17    17    0
18        0.341    18    18    0
19        0.358    19    19    0
20    4    0.377    23    20    3
21        0.395    21    21    0
22        0.413    22    22    0
23        0.428    23    23    0
24    5    0.455    25    24    1
25        0.476    25    25    0
26        0.484    26    26    0
27        0.502    27    27    0
28        0.522    28    28    0
29        0.548    29    29    0
30        0.561    30    30    0
31        0.577    31    31    0
32    6    0.591    47    32    15
33        0.611    33    33    0
34        0.632    34    34    0
35        0.652    35    35    0
36    7    0.666    47    36    11
37        0.681    37    37    0
38        0.699    38    38    0
39        0.717    39    39    0
40    8    0.734    43    40    3
41        0.758    41    41    0
42        0.775    42    42    0
43        0.792    43    43    0
44        0.812    44    44    0
45        0.829    45    45    0
46        0.848    46    46    0
47        0.863    47    47    0
48    9    0.877    63    48    15
49        0.899    49    49    0
50        0.916    50    50    0
51        0.936    51    51    0
52        0.956    52    52    0
53        0.972    53    53    0
54        0.991    54    54    0
55        1.009    55    55    0
56        1.027    56    56    0
57        1.047    57    57    0
58        1.064    58    58    0
59        1.081    59    59    0
60        1.101    60    60    0
61        1.119    61    61    0
62        1.138    62    62    0
63        1.154    63    63    0
64    10    1.176    79    64    15
65    11    1.198    79    65    14
66    12    1.219    79    66    13
67        1.236    67    67    0
68    13    1.251    79    68    11
69        1.271    69    69    0
70        1.287    70    70    0
71        1.303    71    71    0
72    14    1.322    79    72    7
73        1.344    73    73    0
74        1.357    74    74    0
75        1.381    75    75    0
76        1.393    76    76    0
77        1.417    77    77    0
78        1.431    78    78    0
79        1.455    79    79    0
80    15    1.471    95    80    15
81        1.487    81    81    0
82        1.511    82    82    0
83        1.526    83    83    0
84        1.543    84    84    0
85        1.559    85    85    0
86        1.576    86    86    0
87        1.594    87    87    0
88        1.617    88    88    0
89        1.635    89    89    0
90        1.654    90    90    0
91        1.672    91    91    0
92        1.691    92    92    0
93        1.705    93    93    0
94        1.725    94    94    0
95        1.744    95    95    0
96    16    1.758    111    96    15
97        1.776    97    97    0
98        1.795    98    98    0
99        1.815    99    99    0
100        1.831    100    100    0
101        1.854    101    101    0
102        1.866    102    102    0
103        1.894    103    103    0
104        1.903    104    104    0
105        1.926    105    105    0
106        1.944    106    106    0
107        1.957    107    107    0
108        1.981    108    108    0
109        1.998    109    109    0
110        2.015    110    110    0
111        2.042    111    111    0
112    17    2.048    127    112    15
113        2.069    113    113    0
114        2.089    114    114    0
115        2.101    115    115    0
116        2.121    116    116    0
117        2.138    117    117    0
118        2.157    118    118    0
119        2.181    119    119    0
120        2.195    120    120    0
121        2.213    121    121    0
122        2.234    122    122    0
123        2.252    123    123    0
124        2.267    124    124    0
125        2.287    125    125    0
126        2.302    126    126    0
127        2.321    127    127    0
128    18    2.344    143    128    15
129    19    2.347    143    129    14
130    20    2.371    143    130    13
131        2.408    131    131    0
132    21    2.419    143    132    11
133        2.434    133    133    0
134        2.453    134    134    0
135        2.475    135    135    0
136    22    2.494    143    136    7
137        2.509    137    137    0
138        2.533    138    138    0
139        2.549    139    139    0
140        2.566    140    140    0
141        2.585    141    141    0
142        2.606    142    142    0
143        2.632    143    143    0
144    23    2.642    159    144    15
145        2.659    145    145    0
146        2.674    146    146    0
147        2.697    147    147    0
148        2.715    148    148    0
149        2.734    149    149    0
150        2.758    150    150    0
151        2.777    151    151    0
152        2.788    152    152    0
153        2.803    153    153    0
154        2.821    154    154    0
155        2.838    155    155    0
156        2.855    156    156    0
157        2.877    157    157    0
158        2.893    158    158    0
159        2.918    159    159    0
160    24    2.931    175    160    15
161        2.944    161    161    0
162        2.966    162    162    0
163        2.984    163    163    0
164        3.001    164    164    0
165        3.024    165    165    0
166        3.041    166    166    0
167        3.057    167    167    0
168        3.074    168    168    0
169        3.089    169    169    0
170        3.111    170    170    0
171        3.129    171    171    0
172        3.146    172    172    0
173        3.163    173    173    0
174        3.185    174    174    0
175        3.201    175    175    0
176    25    3.219    191    176    15
177        3.234    177    177    0
178        3.256    178    178    0
179        3.282    179    179    0
180        3.291    180    180    0
181        3.309    181    181    0
182        3.328    182    182    0
183        3.347    183    183    0
184        3.364    184    184    0
185        3.381    185    185    0
186        3.396    186    186    0
187        3.421    187    187    0
188        3.442    188    188    0
189        3.462    189    189    0
190        3.483    190    190    0
191        3.501    191    191    0
192    26    3.513    207    192    15
193        2.531    193    193    0
194        3.557    194    194    0
195        3.578    195    195    0
196    27    3.586    207    196    11
197        3.611    197    197    0
198        3.626    198    198    0
199        3.644    199    199    0
200        3.657    203    200    3
201        2.681    201    201    0
202        3.705    202    202    0
203        3.723    203    203    0
204        3.735    204    204    0
205        3.752    205    205    0
206        3.771    206    206    0
207        3.788    207    207    0
208    28    3.806    223    208    15
209        3.822    209    209    0
210        3.844    210    210    0
211        3.861    211    211    0
212        3.883    212    212    0
213        3.896    213    213    0
214        3.911    214    214    0
215        3.932    215    215    0
216        3.947    216    216    0
217        3.969    217    217    0
218        3.991    218    218    0
219        4.011    219    219    0
220        4.026    220    220    0
221        4.046    221    221    0
222        4.065    222    222    0
223        4.085    223    223    0
224    29    4.094    239    224    15
225        4.114    225    225    0
226        4.131    226    226    0
227        4.151    227    227    0
228        4.171    228    228    0
229        4.191    229    229    0
230        4.209    230    230    0
231        4.222    231    231    0
232        4.244    232    232    0
233        4.262    233    233    0
234        4.275    234    234    0
235        4.296    235    235    0
236        4.319    236    236    0
237        4.335    237    237    0
238        4.351    238    238    0
239        4.368    239    239    0
240        4.385    240    240    0
241        4.405    241    241    0
242        4.431    242    242    0
243        4.442    243    243    0
244        4.256    244    244    0
245        4.478    245    245    0
246        4.502    246    246    0
247        4.519    247    247    0
248        4.536    248    248    0
249        4.549    249    249    0
250        4.571    250    250    0    over
251        4.589    251    251    0    over
252        4.603    252    252    0    over
253        4.627    253    253    0    over
254        4.641    254    254    0    over
255        4.659    255    255    0    over

    实测253个点            错误29个

网友A:
这里再说一次吧

你要把测量仪器和实验测试方法先说一下

网友A:
如果你所有IC都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你自己测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