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51怎样把一字节HEX数转换为BCD码?

楼主(2009-04-18):
BCD, C51, rc, TE, NEC
我想把18B20读到的温度,转换成BCD码显示出来,怎么总是00.0  呢?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c=b;
t=(b&0xf0)>>4;
t1=b&0x0f;
t2=(a&0xf0)>>4;
t3=a&0x0f;

t4=c/100;
temp=c/10;
t5=temp/10;
t6=temp%10;

      cs1=1,cs2=0;
      wrlie(30);
      wrpage(0x01);
      wrchar(t);
      wrchar(t1);

      wrchar(t2);
      wrchar(t3);
      cs1=0,cs2=1;
      wrlie(2);
           wrpage(0x01);
      wrchar(t4); //显示十位数
      wrchar(t5); //显示个位数
      wrchar(0x27);//显示小数点
      wrchar(t6); // 显示小数位 此处总是显示00.0

网友A:
感觉好乱

c的高4位是符号位,怎么可以直接除100取整呢?还是老老实实提取出整数部分先合并起来,再读一下第一个小数位比较好。
再看一下18b20的温度存储方式吧,程序ms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