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匠人和各位前辈:红外发射距离

楼主(2009-04-18):
38KHZ调制后红外发射的距离特近,只有一米左右,搞了好久还没有把距离提高。
恳请前辈分析下。

问题描述如下:
1.发射的编码我已经存在单片机里面了。比如我现在是存储的我手上SAA3010的遥控器的开机键,静音键的编码。
2. 判断要发送的数据是0还是1,
   如果是1,从io口发送38k载波,
   如果是0,不发送载波,
3.载波是38K,周期26US,示波器已经侧过,占空比高/低=1:3
4.红外发射管规格,透明的直径5MM
5.红外发射电路:IO口串1K电阻接到PNP8550的基级;发射级VCC+5V;集电极接发射管,串10欧到地。
6.接收电路用的一体化接收头1838.

补充:发射,接受电路如下图。
接收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用手上电视机遥控器发射,接收头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接收到。
我用的接收头是铁壳的1838好像是不能接收连续波的,
哪位大侠能讲下连续波的问题吗?
我实际测试过电视遥控器的SAA3010t的发射波形,每帧数据之间是85MS。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试下这个

Q1接D1的阴极到地,其他顺序不变,这个时候R3可能要稍微再大点了!

网友B:
呵呵,要想增加发射距离,就必须增加发射功率

楼主:
匠人手记上的红外发射电路和我这个一样。

匠人手记上的红外发射电路和我这个一样。
我现在用指针表侧电流,发射时的平均电流已经有20几MA了。
不是说额定电流也就25MA吗?

另外我看资料,别人也用这样的电路,发射距离也有个7,8米。

楼主:
是不是发送有什么“潜规则”呢?

R3去掉都没有多大效果,
是不是发送有什么“潜规则”呢?
我看了我手上的电视遥控器,每帧数据间隔是85MS、

网友B:
你载波和数据怎么加上去的?

你只有一个IROUT啊,怎么把两个信号叠加?!

没有载波,很难传远。。。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发射管波长不对

网友D:
可能有几种情况

1.用示波器查一下载波是不是偏离38Khz太多了或不均匀,
2.载波占空比太大
3.接收管的中心频率不是38Khz的

楼主:
回8楼

载波和数据都是通过同一个IO口产生
2. 判断要发送的数据是0还是1,
   如果是1,从io口发送38k载波,
   如果是0,不发送载波,
3.载波是38K,周期26US,示波器已经侧过,占空比高/低=1:3

楼主:
回9,10楼

1.红外发射管规格,透明的直径5MM
载波我测试过周期26US,比较准,而且我也在25--27US之前全测试过,效果差不多。
2.现在把我的板子上的发射管换到电视遥控器上,电视遥控任然可以发射比较远的距离。

网友E:
估计是连续波问题

楼主:
回13楼

估计是连续波问题
请教下,
我也听人说一体接收头不能接受连续的信号,
可以具体说说吗?
谢谢

网友F:
影响距离的几个因素

1、38k载波频率是否准确
2、发射功率
3、接收头频率

楼主:
回匠人

1、38k载波频率是否准确

   1/38k=26.3US,我现在将载波周期由25---27us之间都调整过了。
电视距离都差不多远。周期有示波器测得。我也侧了电视遥控器的载波,貌似不是标准的方波,但是周期测得也是26US

2、发射功率

   我的发射电路如楼主位,我也看了匠人您书上的关于空调遥控器的开发,
和书上的那个电路差不多,而且我现在比哪个电路的限流电阻还要小,2.2欧

3、接收头频率
接受都是1838一体的接收头,是38K的。

网友D:
如果程序和硬件都没有问题

1.那你最好检测一下你的电源,是不是在发射时,大电流把电源拉下来了,最好有一个大的电解电容
2.一直没有描述你的接收电路,是不是接收处理的问题

网友G:
我做了个差不多的 我的R3有10多欧 10米内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H: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是38K的接收头的问题。

如果你是根据发射后,通过38K的接收头解调后的数据是否正确作为判断依据的话,我觉得问题出在38K的接收头上。市场上确实很多38K的接收头质量不好,我也遇到过。

网友I:
接收头的频率有好几种

载波分为36K,37K,38.5K等好几种,如果收发的载波频率不一致,距离就大打折扣了,就好像收音机的频率失谐一样。

网友J:
还有就是连续波问题

有的接受管是可以接收连续波的,而有的,必须 1ms停1ms发射。看接受器件手册,
甚至有的手册都没写,你自己试试用断续波。间隔10ms就行。

楼主:
补充

补充:发射,接受电路如楼主位图。
接收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用手上电视机遥控器发射,接收头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接收到。
我用的接收头是铁壳的1838好像是不能接收连续波的,
哪位大侠能讲下连续波的问题吗?
我实际测试过电视遥控器的SAA3010t的发射波形,每帧数据之间是85MS。

网友K:
首先考虑:频率偏移、发射功率

网友L:
可能是驱动三极管的问题

我搞红外都有10多年了,

红外管的瞬时电流,可达100ma,

所以,你的三极管的开通电流可能不够,三极管在放大区的放大倍数可能有160,但三极管饱和区的放大倍数可能只有10-20

网友M: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还有你编码是不是有问题,先从最简单的调试,比如联系发送高,看看接收头是不是能收到

楼主:
编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距离近的时候可以接收到,并正确解码出来。
远了就不行了

楼主:
下午接着来调试

下午接着来调试

网友N:
我有碰到过```

如果按照楼上各位说的``都试了还没有用的话```估莫着是发射管的问题(有些发射管不知道就是那规格,还是不合格``只能发射那么远)```我有碰到过这情况````换一个确定可以的试试`````

网友O:
发射功率不用做得太大,重在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