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到过假的DS1820吗

楼主(2009-04-18):
(无正文)

网友A:
据说有种只能寄生共电

网友B:
呵呵,-55度一般都是自己没弄对。。。

没见到假的,但见过老型号的,DS18B20有好几个版本,老版本的存在一些问题。

DS18B20又贵又不好使,还容易ESD弄死,还是免了把。。。

网友C:
请问楼上兄弟

做温度显示用哪个芯片比较好用啊。我正打算用DS18B20,听你这样说就犹豫了。能否推荐一个?

网友B:
俺个人认为一般测量最好的就是NTC

楼主:
3L

其它的命令都正常,而且时序核对了好多遍,没有问题,前一批的也行,现在也还有一片,也还行,程序问题可能性很小.
我也知道这玩意不好,没有办法,别人设计的硬件.

网友D:
电源电压可能不对

网友E:
读一下序列号,这个假不了。

网友F:
ds18b20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贵了点。

网友B:
特殊申明:

使用DS18B20,在封装传感器的时候,一定要做个小PCB,然后在VCC、GND、DATA之间加上104的小电容,最后在VCC、GND间再加一个容量大点的电容。

有和没有这几个电容,对DS18B20的使用至关重要,没有这几个电容,DS18B20很容易在实际使用中出现LATCH UP的现象,特别是做传感器线的耦合EFT测试的时候,有设备的朋友可以试试,没有电容,上到800V保证死翘翘,当然那种靠控制VCC来断续供电方式虽然可以饶开该问题,这样即使LATCH UP了,断掉VCC后再次启动也能恢复,但发生LATCH UP后,CHIP的性能是在不断下降的。

多数人在封装DS18B20的时候,因为限于封装工艺和封装体积,往往都不做那个小板,或者即使做那个小板也只是把DS18B20焊接上去,并没有封装电容进去。

DS18B20发生LATCH UP后有好几种现象,主要现象有如下两种:
1、测量温度明显超过了被测量物体的问题,此时DS18B20依然可以通信,但因为LATCH UP形成的发热,DS18B20自身温度升高,但它可依然可以通信,所以发送过去的温度值自然就比正确值要高,如果此时你恰好接入了电流表的话,你可以看到DS18B20的电流值比正常工作时大了很多。
2、DS18B20彻底死掉,通信无法完成,用手摸传感器,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发热现象,断电后再次启动DS18B20,再次施加EFT耦合信号,可以看到它的抗EFT能力明显下降,也许几次下来就只能到350V了。

呵呵,小小经验之谈,希望对广大应用DS18B20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B:
鉴于以上封装和应用之麻烦

再加上DS18B20昂贵的价格,本人一向不推荐使用这个东西。

但在一些组网温度检测的应用中,DS18B20也有很好的便利性,呵呵,NTC组网确实是个麻烦事情,不过现在组建有线网络已经很少很少了,都要求无线方式了,无线方式下应用NTC却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基于一般检测精度的系统,例如1度,更高精度的可以用PT等设计。

楼主:
是外部供电的

电压是3.3V的,不过先是在5V下不正常,再在3.3V系统上调试的,因为5V的不能调试.

网友B:
DS18B20一般都是接5V把?!

呵呵,能不能接3.3V?我还真不记得了。。。

网友G:
我用的是5V供电的

有点小问题,温度到了25.5度,再往上就变00.0了

楼主:
说明书上最低是3V

不过读的DS1820的ID 0X10是对的

网友H:
工业现场基本用不了这种东东……NTC+防护+模拟开关

+ADC的方案物美价廉。

只测一个点就算了,什么方案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