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LV51在KEIL C里面怎么设置RAM?

楼主(2009-04-19):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KEIL C的问题,大家看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1.我现在使用的是P89LV51RD2型单片机,在KEIL C里面能找到相应的器件.这款芯片里面带有256字节的RAM和1K的Xdata寻址的SRAM.
2.因为我需要写的程序很大,很需要单片机里面的RAM资源,所以我在KEIL C里面把RAM这一项设置成了Large:......xdata,发现程序不能
正常运行,把RAM设置成Small:.......data,这样就可以运行.
3.在KEIL C里面不管设置成Large或者Small,程序都可以编译通过,只是编译的报告不同:如果设置成Large程序里面定义的data变量大部分都自动定义为了xdata,如果设置成Small程序里面定义的data和xdata都是正常的.被编译的源程序都是一样的.
4.现在发现的问题是,只有当RAM设置成Small程序才能正常运行,设置成Large程序不能正常运行,中途飞掉了!
                                                                          谢谢

网友A:
编译模式与SRAM配置是分开的.

网友B:
模式只改变没有声明具体存储类型的变量

一般都是使用小模式,然后根据需要将变量定位在不同的存储区域即可.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指点~

但是现在我的程序中要用很多RAM,也就是变量,现有的RAM根本不够用,能不能用大模式呢?我想小模式肯定不够用的,把一些SRAM的XDATA也加进来,别人用的是C80C51F126,这个芯片可以支持大模式,我的P89C51RD2能不能呢?

网友B:
你搞清楚模式的区别没有?

楼主:
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是小模式是正常的那种89C51的模式,不带内部的SRAM的,大模式是可以支持内部SRAM的,可以将程序中定义的unsigned char data i,j;或者unsigned int data m,n;这些变量都放置在SRAM中?而小模式只能把data放在RAM中,xdata放在SRAM中,是不是这样?

网友B:
还是去看一下帮助文档吧

你都没有搞data的意思...

楼主: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设置?

只能用小模式?如果想用大模式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