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51算哈佛还是诺依曼结构?

楼主(2009-04-20):
(无正文)

网友A:
有得一争,呵呵

网友B:
很难区别

按指令结构是冯诺依曼,因为取指是逐一的;但是按照存储有事哈佛,因为指令和数据是分别存储的!所以很难区别了

网友C:
ls的,什么时候把哈佛结构定义这样的?!

哈佛结构仅是“执行时可以预先读取下一条指令”。

51铁定是哈佛结构。

网友D:
结构是哈佛的

什么结构和取指没有关系,但传统的51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是分时的,节约了引脚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

网友E(2011-08-13):
俺知道51是冯氏结构   俺比较确定。。。。。

网友F:
楼上,嵌入式cpu一般多是哈佛结构, 对于程序固化在 rom 中的 cpu 来说(这是也是嵌入式软件被称作 firmware 的原因),随机存取的数据很难使用程序所在的空间,所以设计成冯氏结构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G:
指令代码和数据分区存储,哈弗结构。不要以指令来看现代单片机的哈弗和冯结构,很多新单片机的指令集都在细化。

网友H:
老师说的是哈佛结构,难道是错的?怀疑

网友G:
老师说的是哈佛结构,难道是错的?怀疑
引用 网友H:

争这个问题就像研究**蛋哪头先出来一样无聊,还是抄邓论吧——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I:
不搞技术的打酱油路过~~~

俺只知道,早期以冯.诺依曼结构的CPU具多,如经典的8080/8086系列,M6800/M68000系列。

哈佛结构的是后来英特尔推出的,如MCS48/MCS51/MCS96系列。

网友J:
这个确实有得争论了~
我认为叫啥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领会处理器的结构。
程序由数据和代码组成。
在物理上此二者可以放在不同的存储器上,也可以放在相同的存储器上。
在地址上此二者可以统一编址也可以分开编址。
在运行时此二者可以串行取出也可以并行取出。

网友J:
看一下51是怎么做的:
物理上分开存放。
地址上分开编址。
运行时串行取出。

网友J:
看看ARM7是怎么做的:
统一编址。
物理上无所谓分开不分开,因为统一编制。
运行时串行取出,因为共享总线。

网友J:
看看ARM9怎么做的:
统一编址。
运行时并行取出,因为有独立的总线。

网友J:
看M3是怎么做的:
统一编址。
性能大大强于ARM7,采用独立的优化过的总线,并行取数据和代码。

网友F:
统一编址的cpu 往往使用通用软件平台的通用 cpu, 使用统一的存储器,一般是通用的 RAM,例如 pc 下的 8086,mobile 平台下的 arm 等等,这类cpu的设计思想是为了运行 software 而不是 firmware, 此时,冯氏结构有着很多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