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单片机 IO口读取LM358电压问题

楼主(2009-04-20):
Hi  ALL
     如附件所示,软件设置
 IE=0x84;
 IT1=1;   //1;
 WDT_CONTR=0x3c;
 P1=0xff;    //0xe0
 P3=0xff;
然后模拟仿真,无论LM358电压如何变化,其输出端均被拉到单片机IO口初始值状态,请问该如何设置才能准确读取Lm358的比较电平。即读取高低电平1或者0。
实际搭建的电路也和仿真完全一样。

楼主:
PS

如果不用LM358电路,而用电位器模拟,则得到:
电位器在触点在最下端时,可以把单片机P3口拉低;然而,电位器稍微上移一点,电位器处的电压立刻拉为单片机的电平

楼主:
Ps

初始化设置: IE=0x84;
 IT1=1;   //1;
 WDT_CONTR=0x3c;
 P1=0xff;    //0xe0
 P3=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