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c源码中的注释的方法

楼主(2009-04-20):
读入
遇到//,就走到
遇到/*,就走到*/

这个算法有没有漏洞

网友A:
这作有实际意义嘛?

网友B:
搞笑……消注释哪有这么简单的……

纯C风格或者纯C++风格都很简单……而两者混合起来甚至都不是一条正则表达式可以轻松搞定的……更麻烦的是不同编译器对于两种风格混用的语法是不同的。

楼主:
实际意义

偶要提取源码里面的汉字,做个小字库,不希望注释干扰

网友C:
小马过河

自己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自己写的一般会比较规范的,无所谓了

但是,像如下的代码:

void main(void)
{

//asdf /*111
//*22222
printf("
/* long2hex */
转换结果:%08X",//8位
i
);

}
……

我以前写过类似功能的小软件:
1-读取整个Keil工程里的C文件和头文件
2-删除所有注释
3-提取字符串
4-提取汉字
5-删除重复汉字
6-汉字排序
7-根据设定的TTF字体,取模
8-生成字库和字库接口函数

这样做了以后,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在无字库的液晶上编写菜单了:
只需执行类似这样的代码:
disp(line0,colum0,"电压显示:");
sprintf(buff,"电压:%.3fV",Voltage);
disp(line1,colum0,buff);
……
真爽……

可惜电脑被偷了一次,后来只恢复了一些早期代码
如果感兴趣明天找找发部分上来,删除注释是用状态机实现的,好像这事也就状态机能干的比较好了……

网友D:
良好的程序风格、命名方法就等于注视了

网友E:
注释是给自己看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看董就可以啊!

何必注释掉呢?

网友F:
有个优先级的问题

删除注释时要注意优先级的问题
例如下面的:
/*

  .....
  .....      //  ....   */

还有
 .....
 .....

的问题.

删注释有时有用.

例如有些项目代码不得不交给别人,但又想拖延一下时间,这时就
1.删除注释.
2.对函数名字/变量名字批量改名等等.

楼主:
8楼的东西,我已经快做好了

比你还多一样东西
keil下 12864的液晶和外挂字库的仿真

网友G:
别玩这种小儿科的东西,既没技量又没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