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转换问题

楼主(2009-04-20):
高手解释一下这个程序:
                                      #define ADC0809AddrV XBYTE[0xa000]   /* 定义ADC0809端口地址 */

                                      #define ADC0809AddrA XBYTE[0x8000]   /* 定义ADC0809端口地址 */

                                       Data=ADC0809AddrV;
                                       Data1=ADC0809AddrA;
        在系统中同时用了两片ADC0809,上面两句定义了两片ADC0809的地址。而在后两条指令中这样直接读取转换的结果,中间没有时间延迟和采用中断,请问一下,这样是不是可以不考虑ADC的转换时间,这样读取的结果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