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波形按比例输出程序问题

楼主(2009-04-21):
我用外中断口输入一个方波,输出一个周期比例是6点几比10的波形,我用了两个定时器(51单片机),一个定时器计时,另外一个定时器计算比例后输出,但出来波形比例不稳,比如周期是5MS,比例是1.2,而周期是50MS时,比例变成了1.8,我在想能不能优化一下算法,用一个定时器可以么,高手提供一下思路好么,谢谢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

楼主:
再顶一下,有没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即时输出还是延后输出

楼主:
即时输出啊,楼上老师介绍下思路啊

网友A:
如果是倒过来的关系,10:6才可以

前半周期必须是延后结束才行

楼主:
呵呵,那现在怎么办

即时延后一个周期也没问题啊,反正毫秒级的,改怎么办呢

网友A:
至少延时一个可能的最大周期时间

两个定时器,一个用来记录输入信号高/低电平的时间,并计算出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所需装载的时间常数,排队存入记录指针指向的RAM;一个记录控制输出信号高/低电平的时间,排队取出输出指针指向的RAM。

楼主:
下面程序好像不准确,高手指教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nt=0;ls=0;
uchar bitflag=0;
/****************************/
void initial(void)
{P0=0x00;
bitflag=0;
EX0=1;
IT0=1;
TMOD=0x11;
TH0=0xef;
TL0=0xef;
ET0=1;
TR0=1;
TH1=0xf0;
TL1=0xf0;
ET1=1;
TR1=1;
EA=1;
}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for(;;)
      {   if(bitflag==1)
        {ls=cnt;cnt=0;bitflag=0;}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TH0=0xef;
TL0=0xef;
       cnt++;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ls*9)/256);
  TL1=-((ls*9)%256);
P0=~P0;
 }
/************************************************/
void extern_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bitflag=1;
}

楼主:
上面程序输出比例好像不准确

上面程序输出比例不能准确把握,比如频率20的时候,比例1.2,但频率60的时候就变成1.4,另外频率高到80的时候,频率就开始变化,时快时慢,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