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不好意思,wjy1107原来是位**!

楼主(2009-04-21):
请问哪位高人知道这个12位键盘串行发送程序应怎样写?!要求每按键盘1次数字自动向左移动1位直到4位满。我试过不用键盘单独显示数字可以,或者单独键盘素描也可以,就是不能同时用?
谁能帮帮小弟,感谢?

楼主:
主程序不会写,发个子程序上来!

以下是我写的键盘扫描及串行发送子程序,合在一起就不能用了!请各位指点下哦!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p=P2^5;
sbit ds=P2^4;
sbit a2=P2^3;
uchar code table[]={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0xe3,0x71,0x91,0xfe}; //0~9,L,F,H,.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50ms(uint time)        //延时大约1ms
{
    uint x,y;
    for(x=time;x>0;x--)
        for(y=5000;y>0;y--);
}

uchar scankey()                //键盘扫描
{
    uchar temp,num;
    P2=0xcf;
    temp=P2;
    temp=temp&0x07;
    while(temp!=0x07)
    {
        delay50ms(1);
        temp=P2;
        temp=temp&0x07;
        while(temp!=0x07)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cb:num=1; break;
                case 0xcd:num=2; break;
                case 0xce:num=3; break;
            }
            while(temp!=0x07)
            {
              temp=P2;
              temp&=0x07;
            }
        }
    }

    P2=0xef;
    temp=P2;
    temp=temp&0x07;
    while(temp!=0x07)
    {
        delay50ms(1);
        temp=P2;
        temp=temp&0x07;
        while(temp!=0x07)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4;break;
                case 0xed:num=5;break;
                case 0xee:num=6;break;
            }
            while(temp!=0x07)
            {
                temp=P2;
                temp&=0x07;
            }
        }
    }

    P2=0xdf;
    temp=P2;
    temp=temp&0x07;
    while(temp!=0x07)
    {
        delay50ms(1);
        temp=P2;
        temp=temp&0x07;
        while(temp!=0x07)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db:num=7;break;
                case 0xdd:num=8;break;
                case 0xde:num=9;break;

            }
            while(temp!=0x07)
            {
                temp=P2;
                temp&=0x07;
            }
        }
    }

    P2=0xff;
    temp=P2;
    temp=temp&0x07;
    while(temp!=0x07)
    {
        delay50ms(1);
        temp=P2;
        temp=temp&0x07;
        while(temp!=0x07)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fd:num=0;break;
                case 0xfe:num=11;break;
            }
            while(temp!=0x07)
            {
                temp=P2;
                temp&=0x07;
            }
        }
    }
    return num;
}

void display(uchar num)       //串行发送
{
    uchar a,b;
    a=table[num];
    for(b=0;b<8;b++)
        {
            a<<=1;
            cp=0;
            ds=CY;
            cp=1;
        }
     b=0;
}

楼主:
晕了,怎么都没有人回?!

楼主:
哎~!还是自己在回!

楼主:
真够冷的!

看来,来错地方了!
这里只有吹水的人!

网友A:
唉...

吹水的路过

网友B:
打酱油的也路过了

楼主:
呵呵,感谢两位!

看来以后都不要在这里发技术问题贴了,太冷了!

网友C:
问题提的不对,让人怎么回答?

从头给你讲?

网友D:
上大学的时候做过类似的东西,收粮站使用的

屋里的人按键盘,数字在屋外的巨大LED上显示。
按数字则左移;按非数字键则清零。
普通PS/2口小键盘+AT9C51+74HC595+5位LED(单个大小80×150mm)……
得到了两个月伙食费,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不会问题!!

就如10楼的兄弟所说的:12位小键盘+AT9C51+74HC595+4位LED,按数字则左移;按非数字键则用作其他用途!就只是这个功能。
我新手,只能做出不按键直接显示,按键显示就不行了!
我想关键在于怎么处理发按键扫描码时不影响164发码给LED,因为同时发就不能显示正常数字了!

网友A:
唉,等你明白缓存、分层设计后就知道要怎么写了

实在是太基础,所以还是建议你自己参悟。

PS:
再次吹水路过

网友C:
为什么用138 I/O不够吗?

网友C:
你用138的A控制164的CLK,这种设计就存在问题啊

在你进行键盘扫描的时候,A的状态在改变,那么164的CLK也在改变,并行锁存的内容也就变了,所以你不能显示。

楼主:
感谢xwj和wjy1107的回复

再次感谢两位!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的,别人的程序能通过的,只是我不会写。
我的确不懂缓存、分层设计,请问要在哪里才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C: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开国际玩笑阿!!!

三极管用的是PNP?能点亮?电流什么流向?
我还真佩服能用这个电路图实现你所要的功能的人。
且不说三极管的问题!单从逻辑上就存在矛盾。
从图中分析,进行按键扫描的时候,164根本没办法锁存并行输出。
除非将138的A与C引脚调换还有可能实现。
你是不是照着别人的电路图画的,没抄明白阿?

网友E:
俺该怎么路过呢?

网友F:
轻轻的我走了,就像我轻轻的来!

楼主:
承蒙wjy1107大哥的提醒!

承蒙wjy1107大哥的提醒,的确发上来的图的PNP是我搞错了,e极和c极应该反过来!这图是我抄别人的成品的,不过138上的A和C是这样的,没有搞错哦!

而且12楼的XXJ都说: 唉,等你明白缓存、分层设计后就知道要怎么写了!
应该是我基础不够吧!

网友C:
我是个女的,不是大哥

   我还是**我的观点,你这个图的逻辑有问题。如果A与C不交换没法实现。
   还有你说的成品是你从哪里看的?实物?如果真有人能用这个逻辑实现需要的功能,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做的。
   最后劝你一句,不是拿来的东西都是好用的。

楼主:

这个是2线楼宇对讲机的数码键盘电路图!
有BIN文件,就是没有原代码,整套系统PCB和原理图我都有,觉得这是提高实践的大好机会才尝试去搞!才开始就遇到困难了!

不过的确A与C位置没有错,如果你还是不相信可以留下你的Email,我把PCB图也发给你看!
不过也很想知道A与C交换怎么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G:
提示20楼MM

要说电路烂,不在于A、C,而在于164控制最烂。

至于C,相当于控制选择显示/按键,A、B相当于显示位选/键盘行选。

楼主:
这个电路是能用的

虽然我画的图有点错误,不过原理上还是能用的,只是21IC上能写这个电路的工程师不肯赐教而已!
哎~

网友C:
我又仔细的想了一下,能实现但是比较麻烦.

我又仔细的想了一下,能实现但是比较麻烦.
用138的C作为LED显示和键盘扫描的开关.
当C=1时,键盘扫描与164的移位同时进行;当C=0时点亮其中一位LED.
当然这个时候的键盘扫描就需要修改了.需要根据移入164的数据与控制CLK的状态所组成的数据顺序进行键盘扫描的读取.而不是按照顺序读取.
让4位LED都点亮,这个过程就需要重复4遍.而在点亮每一位LED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当前138的A与B的值,并且注意先改变A与B的值最后改变C值, 同时要注意164的锁存值是在CLK的上升沿改变的,也就是138的A在选择哪位LED点亮的时候不能产生上升沿.即在串行操作164的时候,A的状态要停留在1上.这样就可以避免在选通LED的时候产生上升沿.

经过上面的处理,在主程序中进行循环,那么LED的显示就会产生视觉存留现象,就好像4个LED一起亮.

楼主:
wjy1107能写出个程序试下么?

wjy1107能写出个程序试下么?
写下程序用PROTUES仿真试试看!

网友H:
呵呵 wjy1107聪明

楼主 自己要多动动脑筋啰

楼主:
呵呵!我也在尝试哦!

感谢wjy110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