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人体用什么器件?

楼主(2007-11-14):
     大家好!
    我公司接到订单,要求做批用于感应人体的报警器.用在室内6-9米远.被动式感应(感应人体发出的热量,只要检测到人体就行)
     在网上查了些资料,介绍用D203B感应加个BS0001就可以感应到人体了.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稳定.会不会误报警的?怎样做才可以提高它的稳定性?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谢谢.

网友A:
红外线可以吗

网友B:
ddd

热释红外线电人体感应开关

网友C:
此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我楼下的楼道灯就是被动红外的,很

固有缺点是热源不动的时候检测不到信号。

网友D:
采用双检

热源不动也行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

请问gyt :
  为什么采用双检就可以解决热源不动也可以检测的问题?
  可以解释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