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ATT7022B测量电能呀?

楼主(2007-11-14):
我用这个片子测量电能有点问题,取3200转(没分钟采集一次数据),那么它的系数就是1/3200了。但是这样直接读出来数据有误差呀?还有,我用的是读后清零积存器,不知道这个和上边读数不准有原因没有?
谢谢大家

楼主:
没人问津,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要先校正才能读出正确的结果,可电话询上海的工程师,她说

楼主:
re

我测量的是有功电能,芯片资料上的校正和它沾边的只有有功功率。现在我已经把有功功率校正了。电压电流有功无功都已经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我统计了一下,按3200转为例,对应的一个功率,1分钟应该是有43个脉冲,而我只看到(也记录到了)3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