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光耦隔离,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啊?

楼主(2009-04-21):
我想用光耦隔离 输入信号,
当 VInput 为高电平时,光耦截止,Voutput输出高电平,
当 VInput 为低电平时,光耦导通,Voutput输出低电平,

光耦用的是 TLP521,
请教 R1,R2的阻值怎么计算?谢谢啊!!!

datasheet看不太懂,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
多谢

多谢hq_y大侠,您的帖子已经拜读,但俺还是没看懂,俺太笨了,看来俺不是搞电子的料啊,连个光耦也不会用。。。

楼主:
谢谢

或者告诉我  哪本书上有讲解光耦的使用?

网友A:
瞎说一下

R2选取多大根据负载阻抗来定,也就是说,当光耦输出级截止时,使得Voutput得到需要的逻辑电平幅度。

根据R2计算光耦饱和输出时的电流,Io=48V/R2,根据光耦DATASHEET有关电流转换比,得到光耦输入级电流,Ii=Io/转换比,而普通521的转换比是0.5,所以Ii=2Io=2×48/R2=96/R2。

查521光耦DATASHEET输入级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Vd=1V,因此
R1=(Vcc-Vd)/Ii=(5-1)×R2/96=R2/24

楼主:
多谢红心j 大侠!!!

“R2选取多大根据负载阻抗来定,使得Voutput得到需要的逻辑电平幅度。”

如果Voutput 接到单片机的IO口,可以吗?这时R2取多大比较好啊?

多谢红心j 大侠!!!

楼主:
to 腾腾

哪本 模电 的书 里面有讲 光耦啊?

我学过的只讲了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光耦好像没讲嘛

网友B:
....

瞎说加误导。俺不看datasheet,也不能想象Ii会比Io大两倍。俺认为你所说的传输比不过是传导到三级管基极的电流罢了。

网友A:
9楼,请不要瞎说和误导,不懂的可以看书看资料看DATASHEET

不懂其实并不丢人,楼主不懂就不丢人,丢人的只能是不懂装懂的那些人,害己不要紧,害人可就不好了。

网友C:
datasheet有正常工作电流范围参数

datasheet有正常工作电流范围参数

网友A:
7楼,你用48V电压,怎么可以用于单片机IO口?

楼主:
多谢红心j大侠啊,

48V电压 但加了R2 ,这样不能分掉一些电压吗?

网友D:
左边470,右边4.7k

或者左边510,右边5.1K也可以

网友A:
13楼,你要接单片机IO口就该用单片机电源

首先,你要接单片机IO口的话,就要把光耦放到单片机所在的电路板上,所以不存在无法使用单片机电源的问题。

其次,如果,关于R2的阻值,一般1~20K,如果是极低速率的信号,电阻阻值可以选取较大的,或者悬空,借用IO口内上拉电阻(提示:51P0口无内部上拉电阻);如果是较高速率的信号,选择电阻可以选较小的。
没有概念的时候,可以选择R2=10K,信号施加可能的最高频率,然后用示波器观察R2下端实际信号波形。如果高电平幅度不足,降低R2阻值;如果低电平不足,提高R2阻值。
没有一个固定的电阻满足所有的要求。

网友E:
加电阻

若输出接在单片机的I/O口,输出必须加嵌位二极管

楼主:
多谢 红心j 大侠

“其次,如果,关于R2的阻值

没有一个固定的电阻满足所有的要求。”

意思是不是说 R2的阻值
             与 光耦 TLP521的参数无关,即与TLP521的datasheet没有关系?
而只与Voutput 后面所接的电路有关?

非常感谢 红心j 大侠!!!

网友A:
17楼:与DATASHEET有关的主要是两个参数

(1)输入级光耦导通压降
(2)输出输入电流比

网友F(2009-08-13):
选磁隔离芯片,电压型的,不用电阻呵

网友G:
红心J大侠讲得很详细,受教了,谢谢。

网友H:
奇怪~~~~
为什么我每次看到“红心J”,
就会立刻联想成“红心J蛋”????:lol:lol:lol:lol

网友I:
红心J大侠讲得很详细,受教了,谢谢。
引用 网友G:

如果您觉得他帮助了你,请给他一个评分(加分) 。

网友J:
48V电压 但加了R2 ,这样不能分掉一些电压吗?
引用 楼主:

弱弱地回答:R2是把输出上拉到48V,输出电压不会因为R2的变化而变化的吧,只能影响输出的驱动电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所以如果用在I/O口上最好用MCU的电压。

网友K(2015-04-22):
引用 网友A:
R2选取多大根据负载阻抗来定,也就是说,当光耦输出级截止时,使得Voutput得到需要的逻辑电平幅度。根据R2 ...

你好,红大侠,请教个问题,光耦手册上的CTR(电流传输比)是一个范围值,一般给的是最大值和最小值,如TLP521 A型的传输比是50~600(百分比),那我门在计算的时候,用的是哪个值呢?你说的转换比是0.5,显然用的是最小值,为什么用最小值?还望赐教!

网友L(2020-07-12):
引用 网友K:
你好,红大侠,请教个问题,光耦手册上的CTR(电流传输比)是一个范围值,一般给的是最大值和最小值,如T ...

保证开关逻辑。50~600是全部可能的范围,通常产品会分档,每一档不会差别那么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保证开关逻辑。50~600是全部可能的范围,通常产品会分档,每一档不会差别那么大。 ...

感谢回复,事隔5年了,大侠仍旧回复,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