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15):
用的CPU是c8051F020
焊了两片了,晶振不起振很恼火,应该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给个帮助,谢谢!

楼主:
如果是晶振坏了的话,我用什么方法检验它?

网友A:
一般是晶振质量差

楼主:
可我怎么检验它是好是坏呢?

网友A:
非专业的方法:搭个晶振电路,能振的就OK

网友B:
随便找个单片机写个LED闪烁程序啊

晶振换成插座,插上就闪,不插或坏了就不闪了

在板上测量的话示波器探头一定要打到10X位置,
否则就算晶振是好的,探头挂上去也会停振的

楼主:
5楼的晶振电路怎么搭?请指教

网友C:
晶振的匹配电容换下看看

楼主:
电容换过了,首先声明电路板肯定没问题!

这个板子已经成功调试通过了,只是现在要重新做几块。
焊上俩片子了都不行,郁闷了,不能在怀疑我的焊接了,所以来问问是不是晶振的毛病。

楼主:
自己做了个监测电路,已验证晶振没有质量问题!

现在很真得查查单片机的质量,已经坏过好多了!

网友D:
换个好的晶振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晶振的问题了?

网友E:
别说是单片机的内部震荡不行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在没有进行对单片机编程之前

单片机是启动内部震荡还是外部震荡?
C8051F020支持两种震荡。

网友F:
默认是内部晶振

要使用外部晶振需要编程的
 OSCXCN = 0x67;    // EXTERNAL Oscillator Control Register
  for (n=0;n < 255; n++) ;           // XTLVLD blanking interval (>1ms)
  while ( (OSCXCN & 0x80) == 0 );// wait for xtal osc to start up

文档还需要多看。

网友G:
应该是没有配置好吧

接晶振的两个引脚必须配置成模拟口,并且要被交叉开关跳过。。。

网友H:
建议楼主,把所有焊点再焊一边,彻底排除虚焊

建议楼主,把所有焊点再焊一边,彻底排除虚焊!
特别是贴片的,烙铁温度调到280度,左焊焊右焊焊,直到他没有动了才能算好,否则很容易虚焊!

楼主:
找到问题了,MAX811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系统一直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