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将电阻调节声音,换成io口控制声量?(附图)

楼主(2009-04-21):
想将vr去掉,直接有io口控制。

网友A:
PWM+RC滤波+三极管驱动

PWM+RC滤波+三极管驱动

楼主:
V0就是声音输入口

pwm恐怕不行。因为这是直接从语音ic输出的,而且不是pwm输出。

网友B:
数字电位器?

网友C:
什么芯片

输出声音的是什么芯片,一般有声音输出芯片内部都有PGA的

楼主:
不关心语音芯片

只想单独用一颗ic来控制音量。从语音输出口入手。

网友D:
如果你只是控制几个档,可以直接用三极管接电阻衰减

网友E:
加个音频驱动功放搞定咯

用IO口输出PWM  控制功放的输出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用个电子开关4051+几颗电阻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就是用个电子开关4051+几颗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直接用三极管接电阻衰减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如果你只是控制几个档,可以直接用三极管接电阻衰减

---------------------------------------------------
这个方法不错。但不知道怎么接,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

网友G:
要先知道你分几档?太多了也不好搞。

楼主:
8个档位

8个应该不多,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G:
8级还可以这样,更多就麻烦了。

用4051的8个通道分别串不同的电阻进行分压,然后再放大。

网友D:
8档建议用4051

网友F:
0~79DB用一个FM62429或者PT2257

0~79DB用一个FM62429或者PT2257,2线IIC,80级够没?很便宜的,来这下载个DATASHEET看看,2257 2.8元    ,62429可能便宜点
http://www.mcu51av.com可以下载到资料

楼主:
4051?太贵了吧

有没有便宜的。就用几个电阻,三极管的?

网友H:
N个电阻接N个I/O行不?

不知道会不会干扰音频信号

网友G:
4051也贵呀?不象话了。下面三个管和4051差不多价钱了。

A,B,C分别000~111时,可分别衰减约: 0db,6db,12db,18db,24db,30db,36db,42db

楼主:
找到了一个便宜电路.

网友G:
LS的能用吗?

楼主:
可以的

声量可以控制。但算不上均匀。

网友I:
数字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