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用M8,这样加密了也没啥用,AVR**很便宜

楼主(2009-04-22):
整理抽屉的时候,从里面扒拉出一片MEGA8L,正好手头有一个以前别人送的ISP编程器,扒拉扒拉,把灰尘清洗了一下。

连上后就随便试试看看那ISP编程器还能不能用,就随便设置了一下加密位:LB2=1,LB1=0,然后在FLASHBUF里面随便敲进去几个数字,然后就烧进去了。

又随手点了一下READ,竟然神奇般的可以读出MEGA8的FLASH中的数据?!

这个加密方式下,MEGA8的FLASH还能被ISP编程器读出来了吗?

有关加密部分的熔丝如下:
BOOTRST=1   (没有BOOTLOAD,当然从地址0X0000开始执行代码了)
LB2=1,LB1=0(禁止对FLASH和EEPROM的再编程,禁止对熔丝再编程)
BLB02=1,BLB01=0 禁止对应用区执行写操作
BLB12=1,BLB11=0 简直对BOOTLOAD区执行写操作

改变了一下配置,其它不变,LB2=0,LB1=0时,执行编程器的READ指令就读不出FLASH数据了。

呵呵,俺以为LB2=1,LB1=0的时候也不应该读出了才对的把?!

楼主:
呵呵,大家都没发现还都是没遇到过?

楼主:
呵呵,LS,光顶是没有用的。。。

用MEGA8的大把人都跑那去了?
没人能证实一下吗?

没想明白我那弄错了?!

网友A:
翻翻抽屉就能翻出这么多好东西,差距啊。

俺现在拿proteus玩。懒的去做板子和下载线了。

楼主:
呵呵,俺抽屉一堆,里面各种各样的工具大把。。。

各种样片几大盒,估计得有千把片。。。

都是供应商送的。。。

网友B:
lock mode 1

只说禁止写,没说禁止读啊。
用lock mode 2,这时候也能都,不过读出来的是 1 2 3 4

楼主:
如此说来,LOCK MODE 1真能读出FLASH代码?!

楼主:
AVR这么搞岂不是很奇怪?!

应该除了MODE 0可以读之外,其它所有的加密模式下都应该禁止读才对,不可思议的MEGA系列。。。

网友C:
昨天我问,1000元就给解mega8

并且成功率很高,我都快晕了。
难道就没有保密好的单片机,

网友D:
是很便宜

楼主:
呵呵,MODE1还能读,大家不感觉到怪异吗?!

网友E:
编程完后要复位一下吗?

网友F:


楼主:
编程完后肯定RST了把?!

ISP的时候,编程结束后,编程器就释放了RST脚,因为VCC、GND还在,MEGA8自然就RST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