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ram做**单元

楼主(2007-11-15):
按一个键,开机. 同时呢,这个键在开机后还充当一个确认键的功能.

若一段时间无任何按键动作,则自动关闭单片机的供电.

在软件和硬件上怎么做呢? 希望大家能帮忙指点一个方向.先谢了!

网友A:
呵呵,一个简单的开关机电路讨论了这么热烈。我也来说说

一般开关机电路总结起来有以下3种设计:
1,采用分立元件:
其实对于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最合适应用的是68楼给出的电路,很经典。不过电路上的Q1要换成PMOS管,因为图中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将近10mA,这在手持设备里是不可允许的。PMOS管是电压控制的,没有电流。
总结:分立元件比较节省成本,需要的元件比较多。

2,采用芯片
如richtek的RT9701其实是一个MOS开关。驱动电流1A。控制电路和分立元件接近,就是相当于Q1,2,3都集成到芯片里去。注意en为高导通,en为低关闭。
总结:电路相对简单,成本也不算高。
对于有稳压要求的设计,直接用一个LDO代替RT9701即可实现稳压,开关机控制。

3,采用专用的PMU
对于一个手持设备,一般采用锂电池供电,一般需要2个电压,一个Core电压(一般是1.8v或1.2v),一个IO电压(一般3v或3.3v)。此外还需要充电电路。此时LTC3455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PMU。含2BULK,输出电压靠外部电阻可以调节,充电,复位控制,电压比较器,完整的开机电路。其实开机电路就相当于Q1,2,3,4都集成到了芯片里边。外围及其简单。

软件处理:
按下按键后,系统上电,单片机初始化,然后检测该按键,如果按键仍然按下,则证明是一个有效开机,则驱动io为高,保持住电压,这是即使松开按键,系统仍会维持供电。工作后,这个按键可以作为任意一个功能按键。当需要关机的时候,一般处理是检测这个按键长按,单片机认为关机,则将驱动io输出为低。等按键抬起后自动断电。

至于按键去抖就不用说了,软件处理呗。这个大家都会了。

网友B:
re

用单片机的一个口连上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单片机电源。
在软件上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C:
两个三极管加几个电阻+2IO

一个键开,关机还可以兼职其它功能

网友D:
按一个键开机不好解决,按一个键唤醒休眠还可以!

楼主:
一般的轻触开关可能就不能用了吧? 因只有一路的.

一般的轻触开关可能就不能用了吧? 因只有一路的.
我想用两路的开关,一路控制开关机, 另一路用来担当开机后的确认键的功能.
我想把一路控制开关机的开关触点并接在三极管的E,C极之间.
但是在开机后,它当确认键时,那不是要频繁地短接三极管的E,C极了?
不知此方案可不可行呢?
用一般的轻触开关真的不行了么?

网友E:
只是一个简单的单稳电路

网友F:
具体说说

请具体说说原理和用法,最好加图,期待中...............

网友G:
还真是巧啊

前一段时间,看到个小电路,正好符合你的要求。

其实也很简单,一个三级关控制单片机的接地,按键一端上拉接电源,另一端接三极管的基极和单片机得一个引脚,三极管的基极同时连接到单片机控制的光耦上。

按一下键,单片机得电,启动先控制光耦输出实现互锁供电,一段时间没有操作,输出切断光耦输出,断电.

其实就和继电器实现户所差不多.

楼主:
现实主义,麻烦请把电路描述的再详细些好吗?

现实主义,麻烦请把电路描述的再详细些好吗?

谢谢!

网友G:
不会发图啊

不会发图啊。

其实就是,按键触发使单片机得电,单片机控制光耦或者三极管之类的导通实现供电互锁,就行了.

楼主:
我想知道你说的开机给单片机上电时的原理.

我在主贴里说的用三极管的方案可行吗? 我是把一个开关跨接在三极管的E和C之间的.
你说的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导通来实现断电我知道, 可是开机时候怎么处理呢?
我想知道你说的开机给单片机上电时的原理.
谢谢.

网友G:
是这样的。

按键接到一个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集电极接单片机的接地脚,发射极接地。
按键的另一端通过电阻上拉到VCC.
按一下键,单片机得电,同时另一个三极管发射极也接到第一个三极管得基极,单片机得电后驱动这个三极管,第一个三极管此时的基极供电由第二个三极管供电了,就实现了互锁。

同时把按键和上拉电阻相连的一端接到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得电期间进行正常操作.

网友G:
就是控制单片机的接地脚

就是控制单片机的接地脚,
单片机的接地脚不直接接地,而是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
基极受按键和第二个三极管控制,第二个三极管受单片机控制.

楼主:
单片机得电期间,那个按键还能作为一个确认键吗?

同时把按键和上拉电阻相连的一端接到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得电期间进行正常操作.?

单片机得电期间,那个按键还能作为一个确认键使用吗?
如果是一路的,就不行了吧?

现实主义,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为什么不去控制单片机的正电源供电端呢?

为什么不去控制单片机的正电源供电端呢?

网友H:
自保和自毁电路~~~

网友I:
实际产品都是这么做的

MCU一直有电VCC,所有电源上电下电开关,是指MCU控制外部电源开关。POWERKEY做MCU苏醒用,也可以做睡眠,当然也可以做功能键。
那些用什么电路搭的供电自锁电路实际做成产品都是非常不可靠的,切记切记。
别老想着51。

楼主:
农民讲习所,您好! 您说的意思我理解.

农民讲习所,您好! 您说的意思我理解.
可是对于一个想用电池供电的电路,MCU一直有电会不会有耗电的嫌疑了呢?
也许有别的单片机有更好功能,不过我才是初学,能了解一些51单片机对于我已经是很不错了. 希望能在学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经验. 谢谢!

网友I:
几乎所有电池供电的产品,都是MCU睡眠

网友C:
我做的项目就不是MCU长期供电

我用一个按键开关机还可以兼职其它功能,关机后MCU完全断电,一些设置保存在EE里,开机恢复。

楼主:
ayb_ice,厉害! 说说你的编程思路,我也学习一下了.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时, 很多BP机就是这样的啊!
很简洁! 单键开关机! 同时那键还有很多其它功能!!!!!
我用的那个NEC小数字机,感觉是很精典的! 就一个按键!
还有那个摩托罗拉的顾问型中文机! 做的也很好!

网友C:
前段时间这个论坛有专门的讨论

你在网一GOOGLE一下,应该有的

网友H:
看来村长也休眠~~~

网友J:
关断了,RTC怎么办?

网友K:
请教现实主义

你说的方法中,单片机的Vcc引脚是不是也连在开关与第一个三极管基极相连的地方?否则的话怎样实现开关关机?
还有,你后面说的第二个三极管是不是前面说的光耦中的一个?其实没必要用光耦
不知道你试过没有,可不可靠

网友K:
ayb_ice,关于一些设置保存在EE里

你是不是把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也保存在EE里了,是的话,怎么实现?
一直搞不明白单片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在断电后不丢失,上电继续使用的问题。。

网友L:
看看这个电路行不?

楼主:
要是只用三极管了能实现就好了.

ayb_ice,请说说你的编程思路吧,谢谢了.

oet,谢谢你的图,不过要加个CMOS集成电路了,比较麻烦啊.
要是只用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G:
我说的电路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脉冲计数器的电路

我说的电路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脉冲计数器的电路。
不久前拆的人家的产品看的。
所以应该不会错。

原来的电路里面是光耦,因为这个产品除了按键开机,也可以由外部脉冲开机计数,但应该可以用三极管代替,光耦应该是为了防止脉冲过大损害单片机.

按键在没有电的时候,触发开机自锁,有点的时候,按键时,单片机的通过按键和三极管的发射结接地,拉到低电平,作为按键盘输入。

干简单的事情,这种方式可行。

干复杂的事情,可能有点得不偿失。建议用msp430,超低功耗,一枚电池用个十年八年的.

网友C:
一些设置是

一些设置是功能的设定,开机后不用重新设置,还是上次关机后的设定,计算中的数据不可能放在EE中的。。。

网友M:
所长说得对

即便是51,也有掉电(不是断电哦)后外部中断唤醒的型号。在掉电状态下单片机静态电流只有10个微安左右,和电池漏电相当。而外围电路的供电则可以通过单片机I/O控制。低功耗设计不是简单的不工作就关电这么简单。

网友C:
关电比有10个UA不更爽吗。

控制外设关电的硬件也可能有额外的耗电

网友N:
为什么不让CPU休眠?

   把外设全部断电,然后自己休眠。一切都解决

网友O:
可以这么做。

可以这么做,挺可靠的。
按键直接对单片机硬件复位,然后通过程序实现单片机管脚对电源开关的控制,由于是程序控制,所以这样可以避免单片机复位的不可靠。只是需要**上次开关机的状态。

网友H:
这个问题不难~~~

楼主:
hotpower,你的那个灌水企鹅太好玩了!哈哈哈!

jimoom,只是需要**上次开关机的状态?

那不是又要增加24C01或别的什么存储? 不用吧.

网友P:
要加一个24C01,02.....才能保存你掉电后的设置

要开机后,再做确认键,可以用长按,短按来区。其它的我也赞成老农的说法。

网友Q:
让它休眠差不多了吧,

网友O:

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ram做记忆单元,虽然断电复位后ram是随机的,但多用几个ram做判断,这样几率就约等于0了。

网友R:
大家不要吵了

最简单、经济、可靠的办法:
主电源处用一个带EN控制的电源芯片,下拉有效,用一个500k的电阻一直上拉,然后按键就接在这根线上,按下后,此线下拉,后面电源就有电了。

然后再用单片机的一个IO接在这条线上,单片机工作后首先把此IO置为输出并拉低,就可以长期工作了。如果需要并机,单片机控制此IO拉高,就整个电路断电了。

网友R:
给个图你,参考一下

这个图简单、实用、成本低、省电

网友R:
功能:

1. 按键可以在关机的状态下硬件开机。
2. 在开机的状态下可以软件关机。
3. 按键可以作其它用途。

网友I:
这样也能开关机?极度怀疑

网友R:
工作流程

关电状态开机:

EN上拉为高电平,按下按键后,EN为低电平。
由于1N60属于锗管,低压降,一般微电流时0.1V没问题。
后面电路有输出,单片机工作,工作后,将电源IO置为低电平,这时,无论按键处于如何状态,都会一直有电源输出。

在单片机正常工作时,按键作其它用途:
按键的开合状态可以由按键IO扫描到。当然由于二极管的作用,电源控制IO的低电平不会影响到按键上的信号。

关机:
由单片机检测到长按按键,或者一段时间没有操作按键,或其它判定条件,单片机的电源控制IO持续输出高电平,主电源IC就会关掉输出。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IO在没有电源时,和地之间是悬空的,所以在关电状态下不会影响到EN上的上拉电路。

网友I:
单片机没电时,IO相当对地几K电阻

EN不是总是被打开?

网友R:
看你用什么样的单片机了,和什么类型的IO线了

我用的单片机对地电阻有内置ESD保护,正向,也就是加高于地的电压,用2M档和两M以下档测量,阻值是无穷大,用20M档测量阻值是16M。

反向测量用任何档的电阻都是一样。应该是里面ESD保护二极管导通的阻值。

这个电路里,IO上是正电压,所以对地电阻16M。

网友I:
不知道你是怎么量的

无电的时候,VCC等效于GND。

网友I:
LS是想出来的吧?

不会真的是已经做成产品?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真的IO是高阻,也不能这么做:电流会从IO口倒灌,MCU可能闩锁住。

网友R:
那真的要看你用什么MCU了

我这样用的电路,出了上万套了,运行近3年了,从来没听说过出现什么问题。
有些MCU的IO的确会被闩锁,那是MCU的容错性做的差罢了,不能因为你用的MCU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而认为所有用在你们MCU上不行的电路都是错的

网友I:
晕,胆大好。

网友S:
硬件高手们上个图

硬件高手们上个图,呵呵,这个不能算产品的卖点了吧,现在这种特色的比较多的,继电器做开关的比较简单,但要省电的,又简洁的就不简单了。

网友H:
控制DC-DC的ON/!OFF,肯定要些逻辑的.

网友R:
这类电路应用很多的。

对“农民讲习所”同志表示诚恳的批评。
毛主席曾经说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农民讲习所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毛主席就在这里给农民们讲过课。
所以我说,你的思想太保守,没有发扬毛主席的精神作风,对未知事物不敢持“大胆接受,小心验证”的态度,所以在此批评一下,呵呵。

其实这个电路的灵感来自于GSM模块。在IGT信号未触发之前,只有插座上有3.7V的电源,其它各电容、各芯片电源引脚上都是0V。IGT触发后,其它各地方都有3V电源了。
然后在硬件关机或软关机之后,3V电源就都消失了。所以我当时认为有类似于这样一个电路在搞制,就利用现有的芯片搞了这个电路。您还别说,效果的确非常好,哈哈哈哈

网友I:
晕,你是瞎猫子碰到死耗子

风险大啊
除了前面说的,还有:
  按键动作时间,可能造成MCU死机:抖动或按键时间很快短,VCC在MCU工作范围边缘,MCU死机故障概率大增。你只要要求用户长按开机,这不是特点,是设计BUG。
  MCU批量影响。每个不同批次生产的MCU,特别是TW的,IO特性都是会有变化的,BBS里面有这类例子。你没碰上,只能对你说:恭喜恭喜.

楼主:
你们太厉害了!

来到21IC真是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I:
最合理的做法

如果不是电池的,可以在电源端接一个HT7550(HT75XX),只给MCU供电。MCU的IO接电源控制脚。电源输入可以高达24V。
如果电池,更简单,连稳压器都不用。

楼主:
您好! 是电池供电的.

...

网友H: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

网友T:
很长时间没有按键,单片机就睡眠状态下也可以

网友H:
电池供电41楼的图就过于简单了

网友U:
MCU里不有电源管理方式

网友V: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线路呀

我给你发一个图吧

网友V:
这个工作原理我想大家都能看懂的

在关闭的情况下,单片机是没有电的,I/O上没有电,8050上截止的,PNP(如果只是单片机用电选8550够了)也是截止的.
按下SW,PNP管导通,单片机上电,这时候需要在程序中处理一下:
1.将I/O设为高电平(注意,现在很多单片机是有推挽输出的,我们这里必须设为标准I/O)
2.等待放键后再进入主程序.
在工作状态下,如果检测到SW按下,要等待放键后才能将I/O设为低电平,然后还要适当延时几个mS.
最后,如果你发现关机不是很可靠,可以在I/O是接一个20K电阻到地.

楼主:
zdy_999,谢谢你! 可是,那个按键在开机后还能当确认键用的啊.

zdy_999,谢谢你!

开机,你的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 有空我去试一下了.
关机不需要按键的. 是程序控制的. 你的电路也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 那个按键在开机后还能当确认键用的啊.

关机是:
若一段时间无任何按键动作,则自动关闭单片机的供电.
自动关闭的.

谢谢! 我的基础是不好的,全是自学(买书看).

楼主:
那按你的图,电压加到单片机上时,

就已经要减去一个0.7V的压降了.

网友W:
传一个我自己曾经用过的电路

如题,这个电路我曾经用在STC单片机上,能够实现按键开机,自动关机。其中有些电阻参数可以适当调整。

网友X:
看看我以前发过的一个贴

网友Y:
hehhheheh

可以设一个定时啊!

网友C:
看来我该出手了

原理其实很简单的.
67L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Z:
软开机/关机电路

实际效果不好,三极管限流电阻要几百欧时才能工作,静态电流太大了,还不如用休眠省电。

网友H:
看来这个生意很红火,俺今晚刚好调试...不过和大家都不一样~

楼主:
真是太好了. 谢谢各位大侠!

看似是一个小问题, 也有这么多的讲究在里面.

楼主:
awey,能稍详细点讲讲你的电路的工作原理么?

若只是用电池供电的话,你的电路能用么?

另外,按了S1后,开机了,是从那个POWER往单片机供电的么?
电从何处来? 经过上面的几个10K的电阻?

那个ON/OFF端是......?

谢谢!

网友X:
你把跟帖打开看看

电路本来就是为电池供电设计的。ON-OFF端是MCU的输入,用于MCU检测按键的状态,POWER端是MCU的输出,控制电源的通断。

开机时,按键按下后,Q2导通,3.3V得电,MCU工作,MCU检测ON-OFF端发现按键按下,置POWER为高,Q1导通,维持Q2的导通(自锁),这时按键断开后,电依然维持。

在MCU正常工作时,如果有按键按下,ON-OFF端为低,MCU检测到以后,POWER输出为低,Q1关断,当按键松开后,Q2关断,实现关机。

楼主:
直接这样接应该也可以吧?

不要那个稳压芯片了.

网友X:
电池供电电压变化范围很大的

网友AA:
看来看去还是觉得awey的好!

考虑比较全。不知R14和R15是不是偏大了点?不过那个稳压芯片着实不能省的,电池电压的变化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赞同southboy,对于工作时间远远长于关机时间的,还不如进入休眠,在开机的时候三极管静态电流消耗得要远比进入休眠模式的时候多了。
但是这样就省掉了休眠模式要考虑外围电路引起的消耗的问题了。

个人意见,有什么不对的恳请指出。

网友AB:
贴一个图

如图示,开关S1常开端3导通,MCU上电工作,IN1,IN2均初始为高电平(IN1口也可加一10K上拉电阻),定时器计数开始;Q1导通,继电器3,4端闭合;开关S1返回常闭端2,IN2口被拉至0电位;循环检测IN2口电平,当IN2口为高电平时令计数器重新开始计数(计数值清0),当计数时间到且IN2口仍为低电平,则置IN1为低电平,继电器失电断开;MCU电源切断;

网友AC:
20楼兄弟你怎么做的

20楼兄弟.
你的按键开关机----这个键是指直接开关处理器的电源还是这个键和处理器连接,处理器判断之后再做出开关机动作?关机状态下切断处理器的电源??如果是的话电路怎么做的?

另外问一下:手机的开关机应该是手机的处理器进入休眠模式吧,而不是还切断了处理器的电源。

网友AC:
这个有道理

太长了,好不容易看到这里
这个兄弟说的有道理;
引用 网友R: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0楼: 大家不要吵了

最简单、经济、可靠的办法:
主电源处用一个带EN控制的电源芯片,下拉有效,用一个500k的电阻一直上拉,然后按键就接在这根线上,按下后,此线下拉,后面电源就有电了。

然后再用单片机的一个IO接在这条线上,单片机工作后首先把此IO置为输出并拉低,就可以长期工作了。如果需要并机,单片机控制此IO拉高,就整个电路断电了。

网友AC:
刚才发言太早了,不好意思

呵呵,40楼到80楼以上的好多讨论都有道理。空了一定总结下

网友I:
楼上的几种电路都是有缺陷的

主要还是按键抖动和按键时间对VCC的影响,有可能引起MCU死掉,批量性生产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所以用这种电路一定要做好承担这个风险的准备。

给大家看看集成IC是怎么做的,关键在有KEY的去抖:LTC2952
省电的方法,是用HT7550(HT7533)+小MCU

网友H:
哈哈~~~谢谢村长大人~~~收藏了~~~

网友I:
俺就搞不懂,为什么非用三极管做个电源按键开关

俺就搞不懂,为什么非用三极管做个电源按键开关,而不去选择一个低功耗MCU?
是不是因为对新MCU存在着畏惧开发的心理?
大家都以技巧开发为乐,俺深不以为然。

网友H:
俺正在地里编该主题的程序~~~

不过俺只会用MC1413~~~+30p06+2045+MCU+GPIO+KEY+...

自保自毁自睡~~~

网友H:
先贴张图~~~

网友I:
下面时序图可以看出大概32MS用来去抖

网友C:
回83L

所长也太过自信了吧,这样的电路也不是谁想出来的(至少不是发表的人),我那是从鬼老的产品抄过来的,我已经用了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关于功耗是0,不管怎样的低功耗IC,始终有功耗。

网友AD:
迷茫...

期待有人给出现实主义的 图...菜鸟迷茫中

网友I:
没出问题,是因为从另一个方面解决了

比如使用复位IC,能抵消KEY抖动引起的VCC对MCU影响。如果使用51的RC复位,后果难预料。
鬼老的产品设计一般也是有很多缺陷的,能用不代表普遍。

网友AE:
老农讲的有道理,不过

在一些要求不高的玩具或玩具等级的民用产品上,简单的三极管电路也够用了,(不过要求高一点的应用,上面的几个电路还需要改进一点点.所长说的去抖也是很容易做的.)毕竟成本简单实用更重要.另外我老是认为MCU长期休眠(可能长达几个月)过程中,外界形形色色的干扰还可能引起运行故障,导致不能开机或自动开机,死机等等,所以不如直接关掉电更保险.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E:
其实俺使用的电路也跟上面的几个相仿佛,

俺是做车载产品的,可靠性要求比一般民品高一些,所以俺的电路也复杂一些.不过俺不是以节电为目标.也不是按键开关机,抱歉的是电路不能在这里公开.

网友AF:
自动关断么

可关断的稳压器,加个555长延时,有键按下就复位

网友AG: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

网友H:
发贴自贺非典的自杀版非常完美的实现~~~

网友H:
哈哈~~~忘了加"危险告示"和"俺是模拟菜鸟俺怕谁"~~~

危险告示!

菜地蔬菜全部经过Hotpower基因改造。如果食用,造成一切后果自负。

网友H:
如果人们熟悉80年代的纵横交换机继电器电路...

实际上信号触发保持是最基本的"电路",可是它们都是节点,线包,二极管,电阻,电容.

连三极管都很少见~~~

网友AH:
休眠基本上就不耗电了

为什么还要断电呢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

应该可以。。。。。。

网友H:
断电是最彻底的革命~~~

网友H:
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应用

1.外部电源上电后激活启动电路.
2.外部电源和电池电源的自动切换电路对电路供电.
3.MCU工作启动保持电路.
4.外部电源掉电后自动切换电路立即用后备电池供电.
5.按键控制负载的连接和断开.
6.当无负载或电池发生过放电时MCU切断保持电路,完成系统自毁.
7.在自毁后若电池有容量按键后可连接负载供电.
....

所以应用可能不同,实际只有激活和保持这2个关键电路.
电路可以用任何方法实现,目的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坏~~~

网友H:
100楼zsmbj的总结为何不见穿裤子???

网友AI:
呼唤斑竹~~~~~~~~

网友AJ:
低功耗单片机

如果大家做东东时,需要很节电,建意用低功耗的单片机,不需要用特殊或者外部的关闭供电的电路,就可以做到显著的省电效果,一般的低功耗单片机至少可以做到:
1,在全面工作时,用电量很小,而且在你没用到的一些内部模块,你可以通过软件使它处于关闭状态,那么这也可以省一些功耗.
2,在单片机长时间空闲时,可以让它进入深度闲眠状态,这时时钟停振,它的功耗就相当低了,一般只有几个uA或者几十个uA的电流,一节3伏的钮扣电池在这种状态下可以用到一年以上,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产品,有的可以用的更久,三年的都有.
3,至少有一个I/O脚可以把单片机从深度休眠下唤醒,时钟起振.单片机工作,而在工作时,这个I/O脚又可以做它用,一般让它接键盘,也就是可以实现LZ所要求的功能.
这样单片机比51还要便宜也有很多,所以大可不必再加外部关闭供电电路,电路简洁,体积更小,只是软件可能要多几行,或者几个子程序了,现在的电子产品很多都这样做了

网友A:
不全是所有的设计都是低功耗单片机的。

如很多mp3采用的是arm+sdram。就没有办法低功耗。只能关闭电源。

还有如果单片机外扩了很多芯片,不能保证每个芯片都是低功耗的。分别对每个模块供电控制,还不如断掉总电源。

你单片机在低功耗运行万一有个干扰,比如静电,就有可能导致程序跑飞。而启动电源。

还是103楼hotpower说的对“断电是最彻底的革命~~~”。

网友AK:
俺用机械开关,嘿嘿黑...

网友A:
机械开关也是一种彻底断电的办法。

早期的mp3都用机器开关来关机。后来就用的少了。

不过机器开关就和楼主的要求不相符了。楼主要求的是一个按键,实现开机关机和一个功能键。

网友AL:
三级管选什么的!!NPN OR PNP

三极管漏电还用防止吗!!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多谢! 这么多的有经验的师傅帮忙看.

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AM:
只用三极管也很容易,已经大批量生产验证.

大批量>>1000K.

网友H:
“断电是最彻底的革命~~~”俺喜欢自杀式的节能~~~

不过俺的电路太完美了~~~本想发贴,可其他村民不干,无奈~~~

网友AN:
还是让MCU休眠比较好

单键开关机--完全切断电源--也不是不行,但实在是没什么有点
我当初做过这么个东西,也是很烦恼,虽然后来实现了,现在想起来电路并不简单,而且功耗也并不比休眠小多少。
还是选一款低功耗的MCU,电路上多考虑一点就OK了

网友C:
116L "而且功耗也并不比休眠小多少。"

难道还有比零功耗的功耗小。

网友AO:
别忘了电池本身的自放电也不小,盲目追求“零”功耗没有

方案要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功耗、成本、负载特点来取舍。

网友AP:
publicrtos

我比较同意publicrtos的思路,因为我也有一个类试的量产产品,只是电源控制芯片publicrtos可否赐告是什么型号,我用的是三极管.

这种电路主要需要选好弹片机,最起码需要有上电延迟和掉电检测,对IO的要求最好能够开漏.

网友AQ:
赞成118楼ocon的意见

网友AR:
看看这个

这个图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AR:
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AS:
开关电源方法很多

讨论很好!
看到现在我突然发现已经严重跑题了,估计lz快晕倒了!
:-)

楼主:
发贴编辑框下方有上传图片的按钮啊.(300K以内).

然后把要贴的图片选到. 就OK了.

谢谢!

网友AT:
难道不能发个图看看

网友AA:
好是羡慕啊!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15楼: “断电是最彻底的革命~~~”俺喜欢自杀式的节能~~~

不过俺的电路太完美了~~~本想发贴,可其他村民不干,无奈~~~

好是羡慕啊!

网友AU:
厉害

强啊,我做的也是不睡觉

网友AV:
复位后检验单片机内部RAM的内容可以判断冷启动还是热启动

如果楼主的程序不复杂,确认键对时间要求不高,是不是可以这样处理:
    三极管控制电源,基极串一电阻接开关一端,同时也接单片机的复位端和一个IO;复位端和IO接过来时需要分别串联电阻。按下开关,三极管导通,同时也复位单片机,松开开关时单片机复位后其IO为高,程序运行也是置高,这样可以实现锁住电源的功能。在单片机的电源端并联一个退耦电容(一般都会有)可以解决松开开关的瞬间单片机没有电的隐患。
    运行后按开关,单片机会被再次复位,这个状态可以作为确认键使用。
    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判断内部ram的内容,如果是随机的表明是上电复位,开始运行正常程序;如果ram的内容是特定的(当然需要你自己设置)表明是热启动,运行确认键的功能。当然如果程序复杂的话,用起来就比较麻烦。
    如果时间到了需要关机,控制IO为低。在发出IO置低的命令后,马上让单片机进入休眠状态,不然等电源被关单片机供电降低的时候程序会乱跑,可能还会打开电源。
    以上为51单片机,自己的设想,没有实验过。不知道IO置低会不会和复位端冲突。

网友AW:
匠人认为publicrtos 的方法是可行的

虽然没有细看。但是初步印象认为可行。

网友AX:
单键复用

得有程序的配合,如图

网友AY:
41楼的电源IC的EN脚应为低电平有效

   电源控制IO加个三极管,就适合所有单片机了

网友AY:
简单的电路

   当然,U1可以更换成低电平有效的可控LDO

网友AZ:
个人认为seanlz的单键复用原理上很实用~~~

单键复用
引用 网友AX: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得有程序的配合,如图

网友AZ:
我是说原理上考虑的很全面~~~

网友BA:
加光偶能否消抖?

网友BB:
呵呵

我是进来学习的...嘿嘿...

网友N:
CPU休眠不就OK了?不用真正断电

其他部分的电源让CPU控制

网友H:
晕~~~系统损耗虽小可对电池说要大呀~~~

网友H:
哈哈~~~都是些讲课的人~~~俺笨就自己玩吧~~~

网友BC:
学习

仔细的看了一遍

网友BD:
这电路是一这模拟可控硅

电路还可继续优化1.上面的PNP用一片低压大电流P沟道场效应管代替,这样压差在500MA电流时可以小于20MV 2.上电自举(自锁)口线建议用一串口中断线,这样轻触按妞无电时上电,有电时短按是功能,长按是确认,当键盘用.
最后一点,当需要完全关机时 要这样几条指令才可靠,CLR INX0或者CLR INX1  CLR EA  MOV PCON,#02H
为什么要用 MOV PCON,#02H 让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因为只有这样芯片的时钟才能关闭,外设口线才不会因放电期间的中间不确定进入随机态.
一个形象的例子是这样的,一个人放血(等效于关电放电容上的电)自杀,他决心很大,可他把刀插进去后随着血液流失他渐渐就没力气握刀了,最后刀就在半中间焊起来,多痛苦,要利落就是"点心",一刀了断,振荡器就是单片机的心脏,用MOV PCON,#02H就是点心.10年前我们用过这电路在综合测试仪中,这套仪器就是没有任何操作旋钮,只有这"电源开关操作"的用完不管自动关机自动量程傻瓜表 ,现在我们目标一定定位在自动功能多参数测量上了,则接什么测什么,多参数一起测,但测电压和测电流不好区分哈,不过已经突破这个技术点了!:))))

网友BE:
好思路哦

有想到的就怕没做到的哦。只有做的才有回报哦 ?

网友BF:
学习

看大虾们讨论真是受益非浅,学习ing

网友BG(2007-12-23):
农民讲习所

PB好象只是让电源关断一端时间,而不能一直关

除非PB的按键是自锁按键

网友U:
电源直接用继电器互锁不就好了吗?

楼主:
awey,您好! 用您的图做了板子试, 很不稳定啊!

awey,您好! 用您的图做了板子试, 很不稳定啊!
有时候连续很多次按键都可以的!
然后忽然就不行了, 按下按键也开不了机了!

再次请教.谢谢!

网友BG:
你的电阻没搭配好吧,特别是Q1基极的2个

这2个电阻和MCU的I/O口结构有关系,弱上拉和推挽是不一样的

网友I:
按俺的方案来,是正道

因为俺以前也是用IC搭的,出过很多问题的。

楼主:
一直没去试,上周末才搭了个板试了一下......

引用 网友B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9楼: 你的电阻没搭配好吧,特别是Q1基极的2个

这2个电阻和MCU的I/O口结构有关系,弱上拉和推挽是不一样的

*-*-*-************************************************
搭的板子用的就是awey的电路.

zjp8683463,按您的意思,就是要去调配这两个电阻了?
我是把那个POWER接到了P1.0, 把那个OM/OFF接到了P1.1
(P1.0口是一个完整的8位双向I/O口).

网友BG:
关键看P1.0是弱上拉,强上拉还是推娩结构

这3种结构都可以是一个完整的8位双向I/O口

网友BH(2008-01-23):
现在MCU掉电电流非常的小,可以做到1uA以下

用低功耗的单片机就行了。
关电源,这种方案10年前就用了。效果不如用低功耗MCU好。

网友BI:
直接进休眠就是了。

网友BJ:
看门狗

能用看门狗吗?

网友X:
楼主还没搞定?

这边不常来,回帖常常看不到。

如果需帮忙可以Email给我,将电路图与参数、电压、负载电流等相关情况描述清楚。

网友BK:
msp40好的很

msp40好的很,一枚小电池干十年.

网友BL:
学习 430的功耗很低的

楼主:
awey,您好! 谢谢!我发了邮件给您.

我最近也来这里比较少.今天才看到您的回复.
是的.是不稳定. 有时连按很多次都没问题. 有时每次都不行.
可能是程序没写好. 也许按键抖动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