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软件到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呢?大哥大姐们指

楼主(2007-11-15):
我用89C55,lcd,以及可编程键盘显示接口芯片8279组成的系统,用8279扩展了一个4*4的键盘,根据每一个按键的值选择显示Lcd一个屏。但是发现在较短的时间内程序运行正常,但是时间一长(大约半个小时),发现仿真器软件程序还在运行,但是按键却不正常了,无论怎么按,都没反应,即使将程序复位,从新运行也没用,只有把电源关了,再打开才会恢复正常状态。难道与上电复位有关吗?把程序烧进芯片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一年多的时间内从来没发生这样的事情,各位大虾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帮顶一下,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经过检查是电源输出电流不够造成的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为什么电源电流输出不够会造成影响?

tyrone3000大哥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是为什么是电源电流输出不够造成的影响?你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请明示,不胜感激!

网友A:
换一个好的直流稳压电源

我原来用的是自己做的中频(400Hz)直流稳压电源,换了一个50Hz的大输出电流电源故障排除。
然后进行电流测试,发现我做的电源输出 电流预留余量100mA,明显不够!
因此判断是电源出现的问题。

楼主:
还是没发现你那和我这有什么联系,你也用了8279吗?

我这有点像程序跑飞的问题,程序中没有看门狗,但是发现当按键没有反应后,电流是变得比原来大多了!

楼主:
各位高手再帮指导一下阿

楼主:
程序跑飞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网友B:
也许是器件发生闩锁了? 有没有高于电源电压的信号输入?

楼主:
这个应该不会吧,闩锁什么意思?我的电路分两部分供电

一部分是由5V电压(直流电源调整到5V,不知道会不会有太大的跳动),另一部分由15V电压经过7805转为5V后供电。你说这会有问题吗?
程序跑飞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谢谢computer00大哥您的多次指导阿!

网友C:
俺一直喜欢IO键,要死一起死~~~

网友D:
改用同一电源供电看看

网友B:
通常程序跑飞再复位后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当然要设备也跟

并且通常也不会带来大电流。 发生闩锁(latchup)时,会产生大电流,并且复位也无效。必须断开电源重新上电。

网友E:
oo 是好人

tyrone3000 用的400HZ 的电源?  呵呵   我也有哦,正在做微型化的东西。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发现当我轻轻用力晃动一下电路板,lcd稍微变暗,键盘就不听控制死掉了。有时偶尔发现电流会跟着变大,但有时又没有变化。这是不是闩锁现象呢?如果是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F:
楼主“轻轻用力”,CPU晕倒

楼主:
还请高手指点阿,发誓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8279有没有复位引脚?对它复位下看有没有效

网友G:
电流变化幅度有多大?

是哪个芯片引起的?CPU8279???
这些信息都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
有没有芯片发热或发烫? 发生latch up时电流是很大的,在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情况下,通常在很短时间会有芯片发热至损坏.

楼主:
8279引脚有复位,用万用表测量复位正常

另外发现当稍微用力一动电路板后,整个电路板的电流由原来的0.494A 增加到1.011A,这好像确是闩锁现象,就像 computer00 大虾说的,会产生大电流,并且复位也无效。必须断开电源重新上电,但是应该怎么解决呢? computer00大哥再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H:
可能是电源不稳,纹波太大,导致LED显示键盘芯片。。。

可能是电源不稳,纹波太大,导致LED显示键盘芯片。。。死机,造成按键无反应,另外还有一种价格便宜的同类LED键盘管理芯片可以推荐下。

网友H:
我们以前的客户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都是电源惹的祸

网友B:
可能楼主的电源引脚没焊接好?

LCD是用插座插上去的吗?可能你摇晃的时候,导致LCD电源引脚断开,从而导致LCD发生闩锁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虾,换两块ADC0816与8279芯片就好了,但是

我还是不知道产生闩锁现象的原因,如果是闩锁现象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I:
有个几个建议

8279应该加电阻限流;按键左边的IO口要加两个10K的电阻,这样在没有按下时,IO会有一个确定状态;MCU的三个IO要对地加三个100P左右的电容

网友C:
VCC前加个电感,IO串电阻

有些老外设计时,本应该接高电平,他对电源和地各加个电阻.上小下大.
反之,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