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付**,我也想了很多方法

楼主(2007-11-15):
       菜农的加密理论---天下无贼论

1.版权信息的保存
虽然芯片被解密而能够得到BIN及HEX格式的文件,但产品的版权信息
并未被篡改。

这个信息被明文或密文读出后会通过一定途径发布出去。
那么解密芯片者必须再进行逆向工程来掩盖他们不光彩的事实。
所以保护产品的版权信息可能最为重要。

2.程序入口的保护
在逆向工程,最终要做到真正的代码和数据的分离工作。
其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找到正确的程序入口地址,然后在进行二次扫描
等基础工作。
当扫描程序遇到分支后,必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其一路分支继续往后扫描,另一路分支将记录分支的入口地址的分支状态
以便为二(多)次扫描做出前期的准备工作。

分支状态对于51来讲可简化用扫描次数及位置号来替代。
即 0--从未扫描到过 最后生成为数据。例 DB 55H
   1--操作码
   2--操作数1
   3--操作数2
   4--待定入口(入口进待扫描队列)

每次扫描的选择入口地址的分支状态必须为0。否则本次扫描失败!
直到遇到LJMP/AJMP/SJMP/JMP @DPTR/RET/RETI停止本次扫描

依此类推。直到全部扫描结束。

分析以上的扫描原理及步骤,我们可以造假一些数据或代码使其1次或二次
扫描终止,最后迫使其采用强行(不按以上规则)扫描,从而得不出人能看懂
的汇编代码。

3.程序出口的保护
当全部扫描工作结束后,代码和数据将会自然分离。
由于扫描规则的约束,数据中也会包含一些代码。
例如源程序中从未调用过的子程序的“泄露代码”。

他们一般以RET/RETI结束,以PUSH XXX开始。故很容易将泄露代码逆向出来。
从而找出原作者没调用或没成型的方法。

4.CRC变量位置和CRC运算子程序保护
要想实现以上3种保护,必须防止逆向者篡改版权信息,代码入口地址及相应
的出入口保护的代码不被其强行改写或用NOP,DB 00H等填充,以便达到最终
逆向成功的目的。

由于MCU资源和时间速度等限制,应该采用简洁而枯燥乏味的代码组合。常见
的有累加/异或/移位等算法。

累加和异或是基于单(多)字节操作的,而移位是基于单个位操作的。

故要枯燥乏味肯定要数移位更胜任了,所以常用CRC运算。

CRC运算有正运算和逆运算(菜农没看过相应报道和**)之分,也有左右移位
之别。更有变化无测的“权”(菜农想不了起什么好听的名字)

分析和论述到此,上述4点本人认为比较重要。

现在举2个实际例子说明如何保护代码和数据不被逆向为汇编助记符。

例1 如何保护版本信息
;------------------------------------------------------------------------------;
;   版本信息区
;------------------------------------------------------------------------------;
    DB    02H;伪造LJMP指令
;------------------------------------------------------------------------------;
;大家可以试试修改下面任意数据的结果~~~
;------------------------------------------------------------------------------;
HotPowerMessage:;敌人找看不见HotPowerMessage入口地址但能知道~~~
    DB    "HotPower@126.com 2007.11.13";CRC8结果为0xc5
    DB    0C5H;以上版本信息区字符串的CRC8结果,这样可以保证全局变量CRC永远为0!!!
    DB    0;版本信息区结尾标志
;------------------------------------------------------------------------------;
程序祥见:阻止反汇编软件汇编演示程序(天下无贼版),当然这还只是个入门之类的提高版

假设版本信息区为字符串"HotPower@126.com 2007.11.13",那么其右移CRC8运算后结果为0C5H
如果我们再以0C5H做一次运算后,CRC的结果必为0!!!!!!!!!!!!!!!!!

为什么我们还要不辞劳苦地再进行一次CRC运算呢???为什么很多软件被轻易解码呢???

道理就在这里面!!!

如果逆向者找到相应的条件分支语句中包含比较05CH的信息,那么这个程序不攻自破!!!

举个我1分钟就逆向的一个例子:
有个PC软件和PC并口0x378通信,但俺的并口地址为0x3bc.故它不支持俺。要求对方改成可选地址的。
回复是忘了,即使改也要收费即3天左右。

晕!!不就是将78 03改为bc 03吗???

俺用UE搜索整个EXE文件就只有3个地方有。几次实验通过了。

所以重要信息不要留给逆向者空子!!!

当然所谓“艺高人胆大”,你明码给他版本信息,他“汉化”后程序用不成就知道遇到对手了。
他会坐下来与你较量。

所以CRC运算后千万不敢立即做出处理!!!而要像病毒一样随后爆发,这会使他更难受的。且记!!!

例2 如何保护代码出口(RET/RETI)

;---------------------------------------------------------------------;
;   出口保护代码
;---------------------------------------------------------------------;
COMMAND0_EXIT:
    MOV   A,CRC;因为信息没修改CRC就为0,修改程序就就飞~~~哈哈,看你晕不晕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B    12H;CRC校验和,伪装的LCALL指令
    DB    00H;结尾符实际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菜农一生发表和隐藏的一些自已都认为是臭美的方法和独到见解,都包含着运气的成分。
当然这也和辛勤耕作有很大关系,回报也是很自然的事。

拿这个CRC的地址来说吧,我随手将他定义在30H处,根本没多想。应该这是51人最开始想的地方。
他们绝不会想20H~2FH这奢侈的地方,所以30H自然作为首选。

开始编程时是这样写的:
COMMAND0_EXIT:
    MOV   A,CRC;因为信息没修改CRC就为0,修改程序就就飞~~~哈哈,看你晕不晕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W    1200H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DB    00H;待计算CRC校验和,伪装的LCALL指令
    DB    00H;结尾符实际为NOP指令

写完后才发现前面已经有00H结尾符,故改为
COMMAND0_EXIT:
    MOV   A,CRC;因为信息没修改CRC就为0,修改程序就就飞~~~哈哈,看你晕不晕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B    00H;待计算CRC校验和,伪装的LCALL指令
    DB    00H;结尾符实际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MOV   A,CRC;因为信息没修改CRC就为0,修改程序就就飞~~~哈哈,看你晕不晕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两句进行CRC运算后惊奇地发现---苍天呀,是我需要的12H!!!!!!!!!!

故就成了最终的程序:
COMMAND0_EXIT:
    MOV   A,CRC;因为信息没修改CRC就为0,修改程序就就飞~~~哈哈,看你晕不晕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B    12H;已计算出上2句的CRC校验和值,伪装的LCALL指令
    DB    00H;结尾符实际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原因:当初CRC这个全局变量位置在30H才导致了这个神仙想要得到的结果之一(还有02H)

至于为什么要有这些保护及它的作用,为了不晕到一大片观众,就到这里吧。

菜农被21IC的程序匠人双规并令俺面壁思过逼交脑浆之作,俺无奈献出本文。

望大家不晕~~~先到这里,以后再提高提高~~~

雁塔山野村夫  菜农HotPower
                           2007.11.15 思过于西安大雁塔菜地.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5193754630.rar

网友:
呵呵

整天捉贼啊,下次我也把名字编到开头,然后在程序的某个地方判一下

网友A:
汗颜

想讨论,不懂啊

不过估计这个有点教育意义

楼主:
孤独之中~~~半夜**叫等IceAge老师来偷**...

网友B:
大叔被骂了一次,耿耿于怀啊。呵呵

网友C:
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了,估计大家也没有多少兴趣了

hotpower ,把你的"加密"的代码随便用一个反汇编程序试一试,看看正确率是多少,被骗过的部分人工花多少时间能够恢复。

楼主:
哈哈~~~老师看来心烦了,按规则几乎成功率几乎没有~~~

网友D:
向 hotpower 鞠一躬

等待后续。

楼主:
到农忙时节了~~~菜农真心地呼吁...

向maychang老师跪拜~~~真心地谢谢指导!!!!(发自内心地!!!)

到农忙时节了,再在此罐这些废水,地里的菜就要全烂光了~~~

感谢大家~~~菜农思过去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755806

网友C:
这里的 蒙特卡洛法 不是用在随机预测 *分支*

而是随机预测 *外部输入*,以使虚拟机得以模拟运行,以便标示程序路径。运行足够一段时间后,只要将标示过的代码反汇编即可。这与 crc,加密与否 没有关系。

当然,即便为了对付虚拟机程序而特意设置陷阱,别忘了,还有大脑,这是会让任何所谓 天下无贼论 破产的

**************** 终极武器 ********************

楼主:
理论上是,但你写不出完整的代码,因为一条语句多意

这对于正常按编译法则是肯定会破译全部代码.
但现在的问题你就是看着源代码都写不出源代码.

"当然,即便为了对付虚拟机程序而特意设置陷阱,别忘了,还有大脑,这是会让任何所谓 天下无贼论 破产的"

因为这样的人很少,而且可能破译的几率也很小,故肯定为代码数据混用的方式来运行.

我重复了好多编.HEX文件本身就是可以运行的,逆向只需想得到的那部分代码.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最简单的串口中断来说吧.

如果协议中无此命令,而中断服务程序有,并设置了非法的入口地址.

那么整个串口中断服务程序对吗???还继续强行编译吗???

不是51合法的程序分支这样做行吗???

我可的例程老师应该研究完再拿法则来说话~~~

假如虚拟机在一条3字节语句上模拟3次
每次都不一样的入口(在一条源程序指令上).

你说该先取哪个???

取第3个字节可能还会来模拟2次.
取第2个字节可能还会来模拟1次.
取第1个字节可能也会来模拟1~2次.

假使他们都模拟通过,那么逆向出来的会和以前的一样吗???

这和程序飞是一个道理.

飞到一个非法但还可以运行且不进入死循环的程序,大体看不是很正常吗???

难道程序飞的道理和蒙特卡洛法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照例占第一页的楼盘

网友F:
呵呵,很精彩的讨论,估计能仔细看的人很少:-)

网友G:
太精彩了,不过有些话讲得让人晕

看了半天还是迷糊的

网友H:
现在的贼

已经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含量了。

基本上都是暴力复制的。
等你有功夫抓贼,贼早就跑了。要不然就转偷为抢。

网友I:
51是CISC的

1、指令字节错位
2、函数指针

但是对于RISC单片机如何做?比如PIC、HT之类的单片机,请HotPower大叔赐教。

网友D:
对于RISC单片机

大同小异,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J:
这个Hotpower 真是一个好 啊!

一个小偷的存在,让大家费这么多脑浆! 本来该法律来做的事情。

试试一个带OS 的二进制代码如何?哈哈哈

网友C:
hotpower, 别激动

程序在虚拟机中模拟运行,不是在反汇编。反汇编是运行完之后进行的。

"如果协议中无此命令,而中断服务程序有,并设置了非法的入口地址.
那么整个串口中断服务程序对吗???还继续强行编译吗???" ----- 不会,因为虚拟计算机不会运行。

我看了你的代码,首先说明:你的所有针对反汇编程序的花招对于虚拟机无效,因为程序在仿真 **运行**, 不会被 JZ, reti 骗过。再看看对付虚拟机的部分:

在此加入系统初始化语句
;以下三句解读DPTR的指针TESTDATA
    CLR   A
    JZ    $+3;肯定运行NOP;MOV   DPTR,#TESTDATA
    DW    1200H;低8位为NOP指令
;-------------------------------------------------------------------;
;虚拟机不晕???
;CODEDATAPROTECT子程序里明确告诉有指令LJMP 55AAH
;怎么现在却变成取数据55AAH了???
;-------------------------------------------------------------------;
    MOV   DPTR,#TESTDATA;取出被保护的数据,让虚拟机产生矛盾
    MOVC  A,@A+DPTR

虚拟机绝不会晕,你的程序如何在目标机中运行,那么同样会在虚拟机中运行。最终走过的地址都是代码。

51 与 pc 最大的不同是 pc 的代码在 ram 里运行,因而花招更多,比如代码覆盖,代码变形,使得目标代码不唯一, 这才是对付虚拟机 + 反汇编的有效武器。而且做一个mcu 虚拟机比想象中的容易很多,我以前是用 8086 汇编模拟 mcu,非常简单。

网友J:
IceAge 都干些什么东西哦! 晕死

楼主:
IceAge老师,俺非常感谢有您和我探讨这个晕的问题~~~

程序(机器代码)在虚拟机中模拟运行,不是在反汇编。反汇编(清单即结果)是运行完之后进行的。

这句话俺赞同.

反汇编实际就是运行结果通过路径连接代码集合的清单.

但是的但是---这份清单是又正常汇编的机器码通过在虚拟机中模拟运行后
             (每个分支无指令歧义)所得到的清单.

不是的不是---根据下面连接通过在虚拟机中模拟运行后每个分支由于歧义
             是得不到按汇编规则得不到一份清单的.
             除非很多份清单.

注: 俺做的超级反汇编就是在虚拟机中模拟运行,运行完之后得到的清单.
    正常代码都逃不过它,如果变量名称知道后,反汇编的清单将比汇编者
    自己书写的还要整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id=2757509

网友K:
加壳与脱壳。

由于加入了超高强度的加解密算法,用虚拟机运行,如果没有注册码,也得不到真实运行的代码(运算量太大);
如果有注册码,也只能得到对应于这个注册码的代码。
其他注册码的可能不同。
对于纯粹在flash rom中运行的程序,应该没有办法阻止反向工程。
freescale的单片机可以在ram运行程序,应该比较方便hotpower老兄发挥。

楼主:
pheavecn也没理解俺~~~俺不是阻止,俺是"阻看"

网友J:
"阻看" 唉

即使就是点一个灯,我也用OS,还开3个线程来点!气死hotpower

网友F:
一个线程负责亮,一个线程负责灭,还有个线程负责玩,气

网友L:
非常高兴看到 hotpower 拿出箱子底的东西出来

事实上, 对付动态(仿真)跟踪, 51 的系统可能确实很难

楼主:
回qihao同志:你的OS开一万个线程都一样~~~扒光~~~

俺知关心那几个LED即可灭了你的灯~~~

楼主:
C/C++/OS编译后的代码和汇编都一样---下了澡堂都一样~~~

网友C:
qihao 严肃点,我们在抢劫呢

OS 的二进制代码其实也没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只关心重要的部分,比如算法,程序结构部分通常会忽略掉

pheavecn:
超高强度的加解密算法对代码加解密,只适用 pc 之类的ram 中运行的代码。而且,如果有心**的话,只需找到解密入口即可,往往改动一个byte (jne --〉je) ,就行了。

阻看,确实有些头痛,hotpower 的那些代码的确不容易看,不过,还是那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只关心重要的部分,比如算法,程序结构部分通常会忽略掉。那些头痛的代码不看也罢

网友M:
IceAge

说的对,对于OTP FLASH 等单片机是无法对付虚拟机的,这么做只能迷惑人。超安全处理器DS5002就是用RAM做加密程序存储器的。

网友M:
看来IceAge也是

一小 CRACK

网友F:
再加入我的绝招,我看你怎么跑虚拟机

关键代码,引入各种环境影响、时间交互差异,送入CPU智能卡实时交互运算,限定交互时...

我看你怎么跑虚拟机!

网友C:
xwj:你的这些方法早有人试过了

比如软件狗。其实只要监控记录 实时交互运算 的交换数据,做一个模拟器,就能轻松**。当然有时可能要分析数据,以免被骗。看看那些游戏外挂吧。

楼主:
IceAge这就对了~~~俺已说过,现在俺发的只是入门提高版

真正关心的是协议和算法~~~

这部分没人的介入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阻眼"是最最关键的,而"阻脑"也要把
人像下图一样~~~

所以我说逆向工程是很"伟大的"~~~因为没有毅力是肯定不行的~~~

采用我这些"初级教程"估计一般的人会投降的~~~

不过像老师这样的高手肯定100%的**...

楼主:
IceAge老师说得不错,俺加一句---所有规矩的代码都将"灭亡"

因为它太"守法"~~~俺这"不法之徒干"的是"违法"的事情.

所以"违法的虚拟机"是对付不了"非法的代码"~~~

一个分支有2个路径----"闭上眼睛我是谁"???

规矩的代码就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J:
踢场子来了---继续点灯:

94  引入外部环境---坛子正说用AD结果来产生随机数呢!用随机数来互斥、把偷看的人的脑浆搞成浆糊。   菜农喜欢玩脑浆的!

不过偏离 菜农的“阻看”题目了。

不过好像有点接近伪命题了:可以被复制的二进制代码,“阻看”的目的究竟有多大呢。

只是周伯通这样的家伙玩的命题。

IceAge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
IceAge ,随便搞个什么小小算法,就可以让你不可能从数据破

适当控制数据流量和运算强度,就可以让你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样本数据!

就好像破译无线网卡的WEP密码,只要抓足够的包就能**,
但我不上网或偶尔上一下,你就会没一点辙的:-)

网友C:
xwj,你说的是偷不到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如何打开偷来的钱箱。

楼主:
**密码和阻看是两回事

破解密码是在代码已知下(可以看)破解其算法后导出的密码.
这和阻看是两回事.

俺的想法是用指令的歧义性来加大逆向的强度而非阻止逆向.

网友J:
才明白,菜农要保护的是算法。

XWJ 说的是方向。

再加上最基本的密码方式---
比如如果是通信协议,对方有对方的密匙,那就很难了-

或者算法中引入随机数,逻辑就会复杂点,  但iceage说的对吧,只要你的代码只存在在rom中,就终究可以那个什么的~~

楼主:
小朋友给你这个回家考中学数学老师去~~~

网友J:
还以为菜农被菜婆拉去睡觉了呢!

网友F:
嗯,肯定是被菜婆踢下床了...

网友F:
看,还掉了3颗牙

网友N:
没有C版的方法效果会折扣很多啊……

毕竟愿意用汇编的人越来越少了……

用C版的最容易被破,因为编译器规定太多的东西

网友O:
这种较真才有意思

网友P:
老农的这些方法行不通

原因很简单
1:产品的价值决定解密的价值,如果解密的东西是高附加值的,那很简单,完全解密你的产品,然后把人机界面部分加一个管理机,接管你的所有数据的借口,你就无法抓到他。(声明,我没干过,给朋友出过这个主意,算是从犯)

2:他根本不做反汇编,你的其他的方法就都失效了。

如果是低附加值的产品,根本没有必要搞这些花样,拼的就是成本,当然,在中国还有人脉关系。

关键是如何保护你的rom,只要这一关被攻破,就全完了。所以我用ds5002,但是,据说,一个老外已经**了,我看过那篇**,它也只提出**的方法,没有完成验证。

网友P:
城破了,再多的抵抗都是无意义的。

网友Q:
菜农的意思

城破了,转入地道战和鬼子对抗。

网友R:
看的晕了

楼主:
整数直角三角形谜底——一种MCU加密解密算法(转贴自己)

整数直角三角形谜底——一种MCU加密解密算法

勾3股4弦5!每个人都明白。
对应的数学表达式:a^2+b^2=c^2.每个人都会!
但在a>=3且a,b,c都为整数的直角三角形问题中
已知a求b,c无穷解变成了数学归纳问题的唯一解。

例:                    解:
3^2 + 4^2= 5^2          9 +  16 = 25
4^2 + 3^2= 5^2         16 +   9 = 25
5^2 +12^2=13^2         25 + 144 = 169
6^2 + 8^2=10^2         36 +  64 = 100
7^2 +24^2=25^2         49 + 576 = 625
8^2 +15^2=17^2         64 + 225 = 289
9^2 +40^2=41^2         81 +1600 =1681
.....................................................
255^2+32512^2=32513^2   65025+1057030144=1057059169
256^2+16383^2=16385^2   65536+ 268402689= 268468225
257^2+33024^2=33025^2   66049+1090584576=1090650625
258^2+16640^2=16642^2   66564+ 276889600= 276956164

数学归纳(加密过程):
当a为奇数时,b为a平方砍半取整,c比b大1。、
即 b=int((a^2)/2). c=b+1.

当a为偶数时,b为a砍半平方小1,c比b大2。
即 b=(a/2)^2-1. c=b+2.

字节加密与解密问题:
    由于本算法从3开始,而字节值从0开始。故需加减3转换。

10进制表示
    原码A     密码B     密码C
      0(3)      4         5
      1(4)      3         5
      2(5)     12        13
      3(6)      8        10
      4(7)     24        25
      5(8)     15        17
      6(9)     40        41
      7(10)    24        26
。。。。。。。。。。。。。。。。。。。。。。。。。。
    252(255)  32512     32513
    253(256)  16383     16385
    254(257)  33024     33025
    255(258)  16640     16642

16进制表示
    原码A     密码B     密码C    (2字长)
     00        0004      0005
     01        0003      0005  (最小值为0003H,0005H)
     02        000C      000D
     03        0008      000A
     04        0018      0019
     05        000F      0011
     06        0028      0029
     07        0018      001A
。。。。。。。。。。。。。。。。。。。。。。。。。。
     FC        7F00      7F01
     FD        3FFF      4001
     FE        8100      8101  (最大值为8100H,8101H)
     FF        4100      4102

合并密码B密码C为1个字长:
当a为奇数时有:  密码BC=(密码B/2)|0x8000
当a为偶数时有:  密码BC=密码B

16进制表示
    原码A     密码BC(1字长)
     00        8002 (变换)
     01        0003
     02        8006 (变换)
     03        0008
     04        800C (变换)
     05        000F
     06        8014 (变换)
     07        0018
。。。。。。。。。。。。。。。。。。。。。。。。。。
     FC        BF80 (变换)
     FD        3FFF
     FE        C080 (变换)
     FF        4100

解密过程:
当密码BC>0x8000时有:密码B=(密码BC*2)&0xffff 密码C=密码B+1
当密码BC<0x8000时有:密码B=密码BC             密码C=密码B+2

解密算法:
    原码A=(密码C^2-密码B^2)^(1/2)-3

若对密码B密码C进行2次CRC加密后,该算法将非常可靠。
以后,若有机会,我会道出“CRC的妙用”的。

当用于MCU时,昏天盖地的开方与乘方汇编产生的代码
一定会使解读者头昏眼花的!!!
因为解读者将搞不清原设计者在干些什麽活动???

HotPower在此声明:
    未经本人许可,本算法不得在任何地方发表。
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2003。7。17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60553/message.aspx

网友S:
简单但很好的想法

网友T:
睡前过来看看老 Hot 的木鱼大作~~~

楼主:
...

无语...难道俺为什么破裤子吗???

俺是想让俺的脑浆流传下去...

网友H:
老狼的看法和偶的一样

保护好rom是最好的, 起码要能保护一段时间。

PC软件,加密方法千变万化, 但纯软件的加密,好像还没有**不了的,即使加上一些硬件狗,照破不误。 偶早年也**过一些玩玩,大部分**,都是找到最后出口,才不管你加密部分在转悠什么东西!

嵌入式,有的单片机有内部加密rom,所以解密成本就可能要高,起码那个单片机被**前是安全的。

解密界的说法是: 道高一尺,魔高万丈!

楼主:
菜农心中理想的加密手段-无色无味,放鬼子进村!

拿微软的WORD软件来说吧,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文字编辑及打印.
那么如果将密钥与输入的字符运算后显示出来会是什么结果呢???
对,则原文.错则乱码~~~

没有比较密钥的分支,大家随意来破~~~
因为这个理论就没比较分支即校验密钥的地方...

认为加密软件有很大的误区,让俺多年百思不解,为什么把自己卖了呢???
为什么不对功能加密呢????

大家随便用,不要限制人家用你的软件,但只要用运算来把结果搞乱,那么
目的不是一样可以达到吗???

为什么要为61楼的同志留机会呢???
"偶早年也**过一些玩玩,大部分**,都是找到最后出口,才不管你加密部分在转悠什么东西!
"

所以,校验密钥的地方就是自己死亡之地...

网友P:
我就举几个例子

如果你的设备带LCD,那就好办了,只要接管你的写屏动作,你在这方面花不了,你要给用户说明书的,我根本不需要去研究你的软件,我只要外扩一个cpu,加到你cpu和 LCD之间,这个设备就仿照完了,可以完全屏蔽软件版本信息,当然,你也可能通过通讯口发软件版本信息,通讯口照样接管。这两部分你在说明书中都会有固定的描述,我只要将合法的数据在lcd 上进行显示,你的说明书显示之外的,全部屏蔽,通讯也一样,先破城,再加个军管会,老哥哥,你还有什么方法?
    当然,你可能会回读lcd显示信息,作为校验数据,没问题,我的RAM镜像理有你写入的数据,现在大容量ram的CPU很多,做个虚假的器件完全没问题。我这是指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增加几十块钱成本,不在乎。
    还有,必要时接管键盘,说明书之外的键盘操作,一概屏蔽!
    至于那些低档的数码管和小液晶屏的,接管起来就更容易了。

    先破城,再加个军管会,不管你内部如何折腾,我有一定之规。凡事都有变和不变的规律,抓住不变的,不去管你变的东西。
    低附加值的东西,本身就没有必要**,没有复杂的算法,利用你的说明书和硬件,自己在整一个程序就完事儿了。

   其实,泄密的最大可能就在说明书,我做的产品,同行的说明书和给用户的技术手册我全有,结合他们的宣传资料,反复研究,能得出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软件,为了卖设备,他们给用户的技术手册,原理的东西写得很多,当然,里面有虚的成分,但是作的时间长了,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P:

但是总是自己和自己打架。
我想的多是如何防止城门不被攻破。
打乱总线,虚假的已被破坏的器件。一些根本用不到的外部信号的变换,只是想将破解者引入歧途,让他对这个设备最初的理解就是错的,第一印象往往很难改变,但这些都不可靠。

内部加电池,开壳程序自毁(这招只能对付一次,不管你用哪种开关,人家都会知道你开关的位置,再开第二台,就完了,加光敏器件也不行,总是有方法的)
选择ds5002也是无奈之举,居然ds50002和arm做在一个系统中,其实他只是一把密码锁,存储设备的关键信息,浪费呀!!!

网友J:
真附加值高到可以加军管会,

那么版权信息一定要篡改了,否则,等法院传票吧

楼主:
功能加密---犹如病毒,运行时好时坏,再加上位机的协作

密文滚动数据传送....

正在底里农忙~~~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1724/message.aspx

楼主:
同意65楼~~~版权信息就是密文的初值,权等...

版权信息篡改后上位机认为是非法设备不予处理或返回错误的地址入口及数据信息...

实际手段很多,只是看2个"当事人"的魔和道了~~~

网友P:
qihao 莫明白我的意思

军管会都在了,那么版权信息这等敌特信息还能发出来吗?

楼主:
哈哈~~~敌特信息一般是逆向者最不敢发送的~~~

不过俺的"敌特信息"一般都是密文的,所以军管会的人是会知道的....
因为他们掌握着密钥~~~法庭上他们会出示的~~~

网友P:
老农,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大部分的设备都允许接入其他的系统中,作为一个子设备,因此,通讯是写道数据手册中的明文,你搞这一套子能和自己的上位机软件玩。难道你所有的设备离开上位机就不干活?可能么,老大!

楼主:
俺村里整天播放<狼人虎剧>---看下面的军管图

地里只有画板,贴图实在是倒塌了~~~

楼主:
将密文放在那里,不用上位机.到法庭再说~~~

MCU根本没有对此版权密文的任何访问~~~

让逆向者去琢磨HotPower的"群魔乱舞的CRC密码"吧~~~

初值,权,位数,左右移这些密钥吧~~~估计他能想的白到一生~~~

气急了俺给他来个CRC1024,估计火星人也要算一年~~~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60600/message.aspx

网友P:
讨论技术,莫走极端

除了虚拟示波器之类设备,都是允许脱离上位机的,那利用直接截取LCD的数据方法,屏蔽你的版本信息,你就无法设防,LCD是死的,除非你自己做LCD的驱动芯片,那还不如直接定制专用的CPU,那个与上位机通讯的是我的军管会的串口,你的设备的串口根本没接出来。上位机的软件,自然也是军管会一伙的。这样的做法,你根本不知道下面跑的核心是你自己的。

很多设备都是用定制专用的CPU的方法来防止**,但是也是防不胜防,苹果的iphone,就是定制专用的CPU(据说是三星的),台湾的游戏机,也是定制专用的CPU(据说是atmel的CPU+Flash),这种定制,核是不会变的,无非改变封装脚的顺序,外加内部集成其他芯片,难得不是如何**,而是买不到这样的芯片。

其实防止**,另一个方法也很有效,就是加大代码量,一弄就是几兆的代码,版本信息到处倒是,并用不同的显示效果,外加版本信息校验,你弄去吧,累死你。LCD采用彩屏320x240以上,正常显示画面,加大数据显示变换量,外加矢量图形显示,正常显示画面本身就是动的图形,我可以随时显示不归则图形与字符(字体与大小变换)显示,这个方法也能有效的对付LCD截屏,利用空间换取时间,等你都改完了,不好意思,我又出新的版本了,老设备宣布停产,你只能跟在我的后面,(如果版本信息叶做成动画图形效果,正常显示画面本身就是动的图形,两个效果叠加,那就很难搞了,我还没这样干过,看来下次得这样整)
当然,这些都是在ARM下面搞的,

网友P:
老农莫生气

我只是给你充当一把假想敌,当蓝军,陪你演习一把,我们都是解放军,都是要共同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

网友P:
敲木鱼的小和尚咋越来越少了?!!

5个变3个了

楼主:
晕倒~~~俺巴不得有人陪俺玩~~~为技术俺从不生气---俺偷着笑^_

楼主:
实际上这招太极---真损~~~

网友J:
呵呵

    明的版权信息改了就改了吧,设备不妨   基本运作正常   。只要盗版的和自己在市场上面对面了,  呵呵  不妨让对方的产品中出现自己的log。

网友F:
觉得老狼想得太简单了,有那做监控输入输出、显示程序的

还不如自己去设计程序或研究他的算法了

现代社会,真正不需交互的设备(特别是高附加值的设备)越来越少了哦

网友U:
老农啊,未必太累了吧

为了不让别人看代码,自己代码里多那么多东东出来,还有人家找考,根本就不去看的时候咋办?

网友J:
TO5532:菜农现在是左右互搏呢!

我是只当看热闹

风大, 闪

----不陪菜农玩                //************气死菜农

----写程序,埋50个加密版权信息//************累死菜农

网友P:
xwj,你不明白,看帖请仔细

有很多工业设备,算法不是简单的数学能解决的,需要很强的专业理论,而我们又不是那方面的专家,我们能认识的专家又达不到那样的理论水平,这时是很无奈的,例如小波算法,你如果拿不到对方的数学表达方式,是靠自己的努力很难解决的,不是简单的FFT,Fir IIR能解决的。但是这种设备的输出和给出的结论也很简单,那就可以用我说的这种方法解决。

不管你千变万化,你的人机件界面总是固定的,你的输出控制部分不会胡来。关于截屏的应对方案,我在73楼有描述。

网友P:
qihao,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并不是我想去这样做,只是因为早年无德,替别人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现在就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别人也用这招对付我。同志们,教训呀!

楼主:
楼上改过自新了~~~

网友F:
呵呵,估计不是“改过自新了”,而是以前需要研究下别人

而现在技术水平领先了,怕被别人研究了:-)

没有“过”,哪来的“改过自新”呢?

呵呵,老狼别生气啊

网友P:
xwj,看帖请仔细!

我什么时候做过贼?我说过我只是老农的假想敌!我并不作逆向设计,何谈“改过自新”,难道老农就没做过逆向设计?就没研究过别人的设备?那只能是太自己为是了,一个好的工程师,不了解你做的设备的行业水平,怎么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以手机为例,你看看各大厂家是不是咬得很紧?难道你认为是他们都是等对手的产品上市了,才去想对策?都是对手的宣传资料刚出来,这便马上也出对应的宣传资料,这就是商业竞争。

向别人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很必要。目的是超过他,闭门造车是不行了。

楼主:
下一步俺准备做做"CRC密码报告"---可惜3年前没人听课~~~

网友P:
希望大家有时间再讨论这方面的技术

共同对付**者

楼主:
俺不是这个意思~~~俺删88楼~~~

网友F:
呵呵,开个玩笑,别生气啊

不用这么认真吧???
呵呵^_^

楼主:
小X快删贴~~~你因为没做过"好事"?

俺佩服动脑的人~~~

网友V:
研究一下先

网友J:
但愿我现在写的这个可以给菜农招生意哈!

很是失败-----我的东西目前知道的最大的盗用就是被别人拿去当评高工论文了。

还有个好东西嘛~  里面又没软件,没法为难菜农,---连论文也不敢写。

菜农 自己占了88楼哈,写的啥哦?  1024位的CRC 我也不听

---申明一下哈 我听得懂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W:
我觉得Hot大叔走弯路了。双钥算法可以解决一切这类问题

   Hot的本意在于,即使机器码被读出了,仿造者也不可能修改版权信息。

   为啥不直接把版权信息藏起来呢?很多很简单而且很成熟的双钥算法,可以很容易的做到。
   比如用RSA算法生成一对密钥:加密密钥A,解密密钥B,把版权信息用钥A加密,生成谁也看不懂的数据串,存在ROM中,当然,钥B也存在ROM中,用于解密,恢复版权信息字符串,显示在开机画面。
   **者最大的可能是得到整个代码,最多只可能分析出:加密后的字串、密钥B、算法。
   他无论如何得不到密钥A(没有在ROM中,从密钥B和密文都不可能推算出A),因此他不可能把自己的版权信息加进去。这种方法运算量很小,C可实现,与机器码无关,可以在任何处理器上应用。

   当然,Hot大叔的做法让敌人更加“傻眼”,给对手制造“挫败感”...

网友F:
LS,既然知道算法了,那还要你的程序干嘛?

他为什么还要再用你的方法把版权信息又加进去???

就算他把你的版权加密数据删除或破坏,也就不会显示你的版权而能放心使用了

老Hot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别人做这些的难度,以尽可能保护版权信息和算法
而不是为了“让敌人更加“傻眼”,给对手制造“挫败感”...”

城破了转移到地道战,虽然只是垂死挣扎,但至少也能消耗别人大量的精力,死也死的有价值些

网友P:
还是忍不住!(只是想法,莫实践),纯娱乐!

楼上的这种开门的钥匙!改起来似乎有可能。钱不放在多个保险柜是不安全的

1:先不修改,找到程序的开机画面,显示你的开机画面,然后再显示画面写屏结束,你肯定有延时等待,破坏延时等待程序(修改开机画面结束程序),直接跳转到我修改的一段程序(补在结尾),在这段程序中,写新的开机画面(造假者的)!你的画面根本没人看得清!骗过你的双钥算法,进入主程序!

2: (**者最大的可能是得到整个代码,最多只可能分析出:加密后的字串、密钥B、算法。)
   我的想法,直接骗过密钥B、在适当的位置,加密后的字串、密钥B、算法。都不去修改,在调用显示程序前,你的程序已经认为密钥是合法的了,修改跳转指令,直接显示新的开机画面(造假者的)!

以上两种方法,如果你有读屏校验,就无效了!我知道修改游戏机的那帮家伙经常这么干。

3:直接暴力破坏密钥B,利用先不修改,找到程序的开机画面,显示你的开机画面(找到需要跳转的地址),篡改密钥B生成程序,将密钥生成程序入口强行改为跳转指令,跳到开机画面,修改开机画面。
 其实,破坏原来的程序,直接修改,往往是很简单的,字节数可以加nop对齐,往往越是大块的玩花样程序,修改起来越简单,给了**者足够的修改空间。

反倒是hotpower的那些方法,还真的不好改!太多了,象迷宫一样,记不住道。

 这些方法不行的话,还是老办法,LCD截屏!

网友P:
hotpower,过生日,还不早点回去陪嫂子!

跟我们这帮傻小子在一起,有啥意思?

网友Q:
楼上没明白?

楼上没明白老hot的意思?

加密后的字串、密钥B、算法。都不去修改
---------------------------------------------
要的就是这效果!你可以……成为呈堂证供!

网友F:
呵呵,那你还拼命的勾引他?

在没有破坏别人的保护程序之前,想修改代码后还能运行是不可能的,有一万种方法来防止你修改哦

写屏幕也不一定要延时的,
当然,用告诉芯片截取指令到确实是个相对容易很多的方法

网友F:
呵呵,dadodo 你也没明白老狼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让你留的“呈堂证供”变成哑巴:-)

呵呵^_^

网友Q:
在没有破坏别人的保护程序之前

加个跳转甚至NOP就让你GAMEOVER了

网友F:
呵呵,你加个跳转或者NOP我也能让你GAMEOVER得莫名其妙哦

网友Q:
应该明白了

前面贴子太长,再找一遍不容易。

菜农的意思是程序不被反汇编后篡改,老狼想从外部接管,**的思路是对的。代码中有密文A和B,A用来显示给用户看的,B从头到尾没用上,所以**者可以接管A,但不知道B的存在或者知道B存在但不知用途,这个B就是呈堂证据。

网友Q:
xwj

我在104楼的帖是接着你102楼对老狼说的,别误会了,呵呵

网友P:
其实茅和盾总是相互的!

你可以有一万种想法,但是只要你的程序写到设备中,就是死的了,再也动不了了,**总是有方法的,你这时只能被动迎战。我的98楼已经说的很清楚。
很简单的设备根本无须搞这么多花样,高附加值的,**者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群你的同行,垄断是不可能的。

网友P:
我以前认识一个造假者。

有一种很通用的产品,国外的比国内的贵3倍,这个人本身就是国外产品的代理商,就利用这种身份,完全做的和国外产品一样,后来被这家国外公司抓到了,还上了当地的电视和报纸,我当时想,这小子完了,被抓到的货就几十万,也被罚了款,但是赚得很多,现在摇身一变,又变成了国内的厂家。有以前的销售渠道和造假打下的家底,这小子现在做得很不错。什么世道呀?

网友C:
一招破掉 hotpower 的加密

接管 int 10H 或 int 21H, 建立过滤/替换字符表,比如:
"警告: 您是雁塔菜地的非法用户, 请您不要篡改汉化版本!!!"

替换为:
"恭喜:您是菜地的合法用户, 请您篡改汉化版本!!!"

new int 10H
 ...
    push_all_registers

    call TextFilter
    jnz  _skip_int10
    pushf               ; call old int 10H interrupt
    call DWORD CS:[old_int10h]
_skip_int10:
    pop_all_registers
    reti

网友F:
哈哈,把“下次我将摧毁您的操作系统!!!”改成“优化”...

puts <"      下次我将优化您的操作系统!!!   雁塔菜地  菜农 1992.11.19">

然后。。。。

网友C:
TextFilter 监视显示字符串 AH = 13H

检查 ES:BP=串地址, CX=串长:如果是过滤/替换的字符串,则修改ES:BP, cx 到新的字符串。

网友F:
不过菜农当时的程序估计也只是自娱自乐,没有扩散、发行

否则连消息都没完一点花指令,破起来简直是易如反掌:-)

楼主:
老师难呀~~~俺从来是直接写屏,你到什么地方拦截俺???

而且从来都是把自己全部用CRC密封~~~主要改任何1个字节,哈哈~~~

从来不用DOS中断.

可惜长城0520的汉化TC软件直接写屏补丁源码程序找不到了~~~

以上2例程序是美国福禄克的示波器校准仪程序补丁,它原为三张5寸软盘.

有21个文件被全部CRC加密,修改任意字节都会不能运行.当然必须有美国福禄克硬件锁.即现在称之为加密狗的玩意.

但它最大的漏洞就是主执行文件没全盘加密.

所以,挖腑刨心之术肯定就能施展"才华"~~~

哈哈~~~只要挖一个call语句的长度即可"外挂"~~~

但俺最得意之处是原程序照样运行,俺运行外挂并且
    db 080h ;5f4d:1f3冗余校验模块特殊键INS有效(ds:1ch)
    db 040h ;5f4d:1f4加载汉化模块特殊键CAPS有效(ds:1dh)
    db 020h ;5f4d:1f5加载软锁模块特殊键NUM有效(ds:1eh)
    db 010h ;5f4d:1f6运行打印模块特殊键SCR有效(ds:1fh)
这4个灯亮后,进入俺的程序~~~

如果别人改一个字或用debug跟踪俺...哈哈~~~

俺会很有礼貌地说:
    puts <"警告: 您是雁塔菜地的非法用户, 请您不要篡改汉化版本!!!">
    puts <"      下次我将摧毁您的操作系统!!!   雁塔菜地  菜农 1992.11.19">

哈哈~~~仁义不???

以下展示俺亲手打造的"武器"~~~

网友P:
莫法了!

这回截不了屏了,老农睡个好觉吧!

网友C:
俺还是拦截 10H, 用shadow buffer 替换视频刷新的buffer

比较 B800 or A000 与 shadow buffer 内容的更新,然后替换。

网友P:
IceAge 别整了

今天老农过生日,让他早点睡吧!

网友P:
我也睡了!

明天还得炒股呢!我发现工程师炒股,没几个挣钱的,我这次大跌,亏了6万多!呜呜!大家都洗洗睡吧!

楼主:
调用DOS中断是最笨的~~~直接写屏飞快~~~

俺以前的编辑文本时都是用汉化的TC写屏方式.

简直比WS,WPS(软字库,比老牛还慢)等快不知多少.

楼主:
老师俺服了~~~为那几个字折腾???搞东方快车汉化屏幕???

哈哈~~~老狼同志,俺不累.

有老师做三陪,逗乐~~~心里美~~~

网友F:
晕,那是哪有东方快车啊?

只有ucdos带了一个词典叫ucdict,

最早出的全屏翻译的软件好像叫HH??,不记得那个数字了,要卖几十近百元呢
估计美几个人记得了:-)

楼主:
哈哈~~~俺做的UCDOS的宏现在找不到了~~~不过现在数据库还在用

当然是用C写的~~~否则把俺能累死~~~

网友J:
拜托大家继续忽悠 忽悠到天下无贼 为止

天下无贼--------   全被菜农忽悠死了。

网友J:
接着忽悠:

最辉煌的DOS 中文系统 好像是叫  中国龙 吧?  那才是最后的辉煌

直接写屏 那个爽啊! 几乎没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了,开放很多接口,中级水平的程序员都能写出极其华丽的界面!

不过太快就随着DOS 的灭亡而 灰飞烟灭了   好像作者后来跑希望去了,。

网友X:
来个ARM 版本的吧?

_^_

楼主:
哈哈~~~思路实际是一样的~~~

网友P:
我正在研究!

我这个人有版权的概念,我会在程序中用明文说明,该程序所用的加密方法,原理来自hotpower,嘿!嘿!嘿!

楼主:
不过俺觉得明暗两种更妥当,不要把逆向者逼急了~~~

网友J:
其实是说不要把菜农憋急了

菜农:我在我的软件里留我的手机号,要是有人找你,不妨你先给他反,再通知我哈,别改我的暗的~   到时候抓了现行,分你一半。

楼主:
晕晕晕晕晕晕晕晕

网友P:
如果大家都把老Hot用明文写到程序中,嘿嘿嘿!

****了!!!
打倒老Hot,我们也要吃饭!
打倒老Hot,我们也要生活!
打倒老Hot,我们也要尊重!
打倒老Hot,钱不能都让你一个人赚了!

楼主:
我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

网友Y:
完全不知你们在讨论个啥

楼主:
老狼心里明白~~~俺老师估计一会就出现~~~

网友F:
打倒老Hot!!!

网友P:
哈哈哈!

老师快现身!

网友J:
以中国制造的威力!

哈哈哈哈   全世界的小电器都会在用明文**中国的菜农!  用黑话要和菜农对半砍法院赔款了

菜农要破一定要破干净,否则 嘿嘿,

楼主:
俺以做好对付老师的准备~~~先给他看看这个再增加难度~~~

估计他知道以后挖心取胆的玩意要有难度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id=2762024

网友Z:
CRC8

; -------------- CRC8, 51汇编 ---------------
;入口: R0=数据起始地址, B=数据长度
;出口: A
;资源: R1,R6,R7,C
crc:
        mov r1,#0
dscrc8_2:
        mov a,@r0
        mov r6,a
        mov r7,#8

dscrc8_1:
        xrl a,r1    ;crc_vault
        mov c,acc.0
        mov a,r1    ;crc_vault
        jnc dscrc8_0
        xrl a,#18h

dscrc8_0:
        rrc a
        mov r1,a
        mov a,r6
        rr a
        mov r6,a
        djnz r7,dscrc8_1

        inc r0
        djnz b,dscrc8_2

        mov a,r1
        ret

网友J:
这帖子快沉了,可惜啊! 虽然我根本没看菜农的CRC废话

楼主:
楼高眼晕~~~转移战场...

网友AA:
呵呵!现在的贼会用小木马连你的源程序都倫跑!!

网友W:
xwj没有看明白我说的双密钥算法的意思

   举个例子,我用RSA生成一对密钥A和密钥B。RSA生成的A只能加密(不能解密),B只能解密(不能加密)。 我用密钥A在编译之前将版权信息加密,得到版权字符串(一串乱码),放在程序ROM中。运行时,用密钥B解密成ASCII码显示在开机画面上。
   假设盗版者得到了我的整个机器码,它分析出了我的加密方法,找到了我的解密密钥,找到了我的版权信息位置。(Hot大叔的办法到此时就被攻破了)。他仍然不可能把我开机画面更改成他自己的!
   因为密钥A根本不存在于ROM中。而各类双密钥算法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从加密字串、解密密钥B无法算出加密密钥A。而没有A钥,盗版者根本无法将自己的信息替代原来的开机画面。

   当然,如果盗版者把我整个开机画面删掉,那也没辙。不过Hot大叔防止对手更改的一切手段仍然可以用上。这种方法比Hot大叔的办法强一点点:即使全盘攻破,对手仍然不能修改。不过因为加密后字串是乱码,对手看不到原始的版权字符串。所以说我的“看不到改不成”说比起Hot大叔的“看得到改不成”,少给对手一点挫败感.

楼主:
sharks玩失踪了???又有人陪俺玩了~~~本来今晚想种菜去~~~

所以说我的“看不到改不成”说比起Hot大叔的“看得到改不成”,少给对手一点挫败感.

实际上原理都差不多少,主要在于方法和运算量.

我主要考虑单片机的资源问题,所以尽量避免复杂的运算,如乘方开方等.

版权信息应该事先加密为密文,然后用密钥去解开.

这就出现了密钥的保存问题.

因为程序要显示明文,故必须用密钥去解从而得出明文显示.

这样实时跟踪肯定能找到密钥.

所以程序还应该有反跟踪手段才能避免让对手进入解密程序区域.

至于双密钥和单密钥无好坏之分,因为我们可以在编译时填入密文.

如下图,我们可以事先加密明文2007....密文为9560....

将密钥: 6D18....,BF90....,64位左移.保存.

我们在ROM区填写密文9560...

故也是"看不到改不成"~~~但"看得到改不成"有些挑战的样子,很不尊重对手~~~

继续~~~俺先抽袋烟去~~~

楼主:
烟斗抽完了,人都跑了???郁闷~~~

楼主:
关于USI接口密文传送增加I2C模块拦截难度的问题

吓了我一跳~~~以为您无闯了红灯区~~~
引用 楼主: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今天我又倒塌地优化了代码,加入了类似滚动密码~~~
方法实际很简陋,因为代码长度的原因使我不能自由发挥...
由于USI可以进行I2C操作,但地址不像I2C模块必须事先约定从机地址.
从机的USI也就有机会任意胡作非为,由主机随机地发送0x00~0xff的地址.
而且每次都不同.这样就使正规的I2C模块拦截密文数据流成为难题~~~
并且每次的读地址和写地址也不相同,这就使重复位后的I2C陷入迷茫之中~~~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330880

网友G:
楼高,危险~~~~~~``

网友AB:
真晕呀,看不懂啊

楼主:
哈哈~~~这次连PCB和HEX全部交出~~~

危险告示!

菜地蔬菜全部经过Hotpower基因改造。如果食用,造成一切后果自负。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772703

网友AC:
太高深了

还在迷糊中

网友AD:
没用的.

程序的开头是从复位中断向量开始的.看一下复位中断向量就知道是从那里开始的了.

网友AE:
如何使用C语言加密呢!!

网友C:
hotpower 成精了。

厉害!

网友P:
老师呀,看来暂时整不过他!

那咱就打入敌人内部,跟他学太极,等咱也玩透了,再跟他斗!

老hot ,给你提个建议,**最好提供 doc or pdf ,这样便于**保存和以后查找。

网友J:
高 是在是太高了

楼主:
倒塌了~~~感觉老师和老狼不玩了...俺也没精神继续了~~~

再者地里正在农忙,被个弱智的问题难住了~~~

请求支援~~~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t=2774325

网友W:
再来陪你玩个好玩的冬冬

   偶来陪Hot大叔玩69。

   各位!不要误会!我说的确是数字69 (六十九, 陆拾玖!)。

   把2个69中间加个0,就变成69069。(不要砸我)
   找一个整数,8位的不要,32位的也不要,只要16位的
   把这个数乘以69069,取16位余数,再加1,看看得到什么?
   没看出来?  把结果再乘以69069,取16位余数,再加1,看看?
   还没看出来?把结果再乘以69069,取16位余数,再加1,看看?
   真没看出来?上一步for()一个10000遍,printf看看...

   ....

   没看出来我就放心了。这是一个高性能的伪随机数序列。(Quake3源代码里找来的算法)

   知道我要干啥了吧?

   这个序列既然是随机数,说明序列前后任意N个数无关联。从后面的数无法预测前面的数。依次类推,第一个数无法推知。
   第一个数有自己定,记好了当密码,产生一串串随机数。把信息安字节和随机数序列异或。出来还是一个随机数串,原始信息被淹没了。必须按照原始的序列顺序重新产生随机数,再把随机字串异或回去,才能得到原始信息

   和本贴无太大联系,看看有什么其他启发而已。

网友AF:
做个记号慢慢学习:菜农的加密理论---天下无贼论

产品中需要使用到老hot的理论;

网友R:
期待hot大叔出pdf

楼主:
哈哈~~~俺最烦PDF和DOC~~~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方俺本色

网友J:
这69 有意思

网友AG:
不雅~~~而且加密强度不够~~~

网友W:
俺的69算法可是可以迭代的啊!

  公开信息-〉69算法(密钥1)-〉秘闻1
  秘闻1-〉69算法(密钥2)-〉秘闻2
  秘闻3-〉69算法(密钥3)-〉秘闻4
  秘闻5-〉69算法(密钥4)-〉秘闻6

  ....这就64比特密钥来了!每次加密只有一次乘法一次加法一次抑或,速度巨快!

网友F:
sharks 再次自曝精彩密闻:怎样和很多人玩69式...

网友AH(2008-03-23):
看菜农的木头脑袋

我的加密理论:放鬼子进村,让鬼子有来无回!

菜农提到的方法,我们叫自陷加密法,并不是无解的!
还有一种加密方法,叫乱序加密法,这两种方法混合运用才是无解的正确加密方法。

加密如果只是用来掩盖作者版权信息,也太善良了!
我们通常用这些方法来掩盖授记模块、公开密钥解码算法和一个凶残的模块--逻辑炸*!

逻辑炸*在发现电路授记或非公开密钥无效时,将会启动一个随机定时逻辑,在解密芯片使用6个月(估算)内仍无授权行为,自毁逻辑开始启动,有步骤的让某些功能模块失效,程序仍正常运行,直到主要功能模块失效!

这将给使用解密者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

有自编程能力的MCU均适用,凡在烧录选项中不选自擦写功能的,程序将不能运行。

网友AH:
菜农真是太善良了

网友AF:
ls够狠,不过可以学习

楼主(2011-05-23):
天下无贼是不可能的~~~俺就是一个。
不过学习后要少点~~~

网友AI(2011-06-30):
哈哈,我顶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