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做总线使用的时候能加上拉电阻么?

楼主(2007-11-15):
我觉得加上拉电阻并不影响P0口MOS管的推挽工作,
可是看有地方说不能,又不知道为什么,
请问有大侠知道么?

网友A:
可以

你就按照你的分析做,别管那些人说什么。

网友B:
当然可以接上拉电阻了。只是别太小,太小了驱不动

网友C:
做总线时加是多余的,当然可以

网友D:
我就加的

我就加的,不加好像当时还没调出来,后来加了就可以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