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红外线发射接收管做过防盗器,有请帮忙解决一

楼主(2009-04-22):
请前辈们指点指点,我们小组现在用红外线对管做防盗器,不过现在遇到问题了,红外接收管是不是接收到发射管的红光就导通了,怎样才能确定发射和接收是在工作的。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具体情况是:我们接上报警电路,完会没有反应,但用棒金属棒碰一下接收管的管脚,电路就报警的,为什么会这样??
有没有红外在摄像头下看是发白光的啊??
接收管是不是有模拟和数字之分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接收管是什么

你说的数字的叫一体化接收头,主要是遥控器在用。

网友B:
电路肯定有问题

红外没有模拟的,只有数字。
用照相手机对着红外发光管,发射的话会看到亮光。

网友C:
你用的是红外一体化接收模块还是光敏管

前者只接收38KHz信号,数字信号输出。

网友D:
楼主:
可使信号按某种规则间断工作,以防干扰。
并且我认为 红外 是不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