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迟Uart的Rx信号

楼主(2007-11-16):
MCU进入Sleep后, uart中断不能唤醒, 只能用外部中断唤醒, 就不能正确接收Uart 数据,我把Uart Rx连接到外部中断, 能唤醒, 但接收的数据会丢失前面的两个Bytes.
    大家有何良策?  而且要求省电.

网友A:
无法延迟,但可以要求对方重发

MCU被唤醒后收到不完整的信息时,发一个请求给对方,要求重发,就好像发生传输错误一样。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最简单是协议头加2个字节就OK!

网友D:
发送一个唤醒信号

发送一个唤醒信号,叫他醒醒再发

楼主:
是接到别人设备上的

协议是已经确定的, 不能修改, 重发数据可以, 因为每次都要重发, 感觉不理想. 所以想延迟Uart RX数据脉冲, 让它先通过外部中断唤醒MCU, 再从Uart接收数据.

网友:
啥协议啊,这个错误都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