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能写进16个74HC165用哪个CPLD

楼主(2009-04-24):
想用CPLD写进去16个74HC165不知该用哪种CPLD,哪位说一下应该选用多大容量的,价格范围是多少。

网友A:
建议综合后看看占的资源,然后确定。

网友B:
1个HC165至少占8个宏单元

16个至少要用128个宏单元的CPLD才能实现,推荐用256个宏单元的来做设计.

楼主:
写了一下,128个的不够用

写了一下程序,128个的不够用,当然不是直接把16个74HC165放进去。

网友C:
看来CPLD也不怎么行

这么点资源也不够

楼主:
哪位知道EPM240多少钱一片

如题

网友D:
9块吧,不含税的样子

网友E:
做LED显示屏吧?